[信息] stm32f4使用freertos移植dds代码不能使用

楼主(2021-08-03):
一张是商家给我例程我可以用,但我移到freertos上也没报错,但却没法出波形。
而且好像每个任务的while(1)里面都必须有延时,几个任务才能同时运行,有大佬帮忙看看吗,最终目的就是在32上用按键控制dds输出的波形和频率

网友A:
什么是DDS?楼主科普一下。

网友B:
1. 请仔细检查接线和单片机的IO配置是否正常。
2. 外接示波器观察通信的波形是否均存在合理的跳变、接逻辑分析仪查看通信是否正常读写。也可以读写某个固定的寄存器测试通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