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各位是如何实现网络的

楼主(2021-08-03):
实现网络,有几种方式,
是使用的LWIP么?

网友A:
很多种:比如短距离通信用蓝牙

网友A:
远距离用NB

网友A:
或者用WiFi

网友A:
对了,还有很短的RFID

网友B:
你说的网络是只程序方面么?可以外挂W5500

网友C:
可以用WiFi模块组网,现在也比较多

网友D:
看你应用场合,场合决定选择

网友E:
lora也是不错的选择 还可以组网

网友F:
2.4G 自定义协议

网友G:
基本上都是外挂通信芯片,如果不愿意外挂就得用LWIP了

网友H:
看需求吧,外挂芯片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网友I:
cat1也是很好的呀,跟以前的2G一样,就是速度快了很多

网友J:
我是用的4G模块 实现的网络通信,主要我们设备之间有点儿远

网友K:
用模块吧,这样无线方面通信就可以很稳定实现了

网友L:
用5500芯片,可以让MCU省一些资源,保证网络稳定

网友M:
LWIP
应该说的是以太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