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proteus8.9仿真51没有问题,但是仿真stm32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1-08-03):
仿真AT89C51时没有问题,但是仿真STM32任意一个芯片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三个错误,换成proteus8.11也是一样的。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DD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No power supply specified for net VSSA in Power Rail Configuration.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netlist compiler error(s).
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电源网络没有链接

网友B:
没有链接电源网络

网友C(2023-03-06):
有没有链接电源网络?

网友D(2024-06-21):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E: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F: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G: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H: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I: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J: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K: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L: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