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电工每天的工作时长是多少啊?

楼主(2021-08-03):
希望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看看行业现状。
单选投票, 共有 43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65% (2)
30.23% (13)
20.93% (9)
6.98% (3)
6.98% (3)
4.65% (2)
25.58% (11)

已投,虽然不加班 干的都是脏活累活 杂活

网友A:
主要就是事情比较多 杂 乱 是个人都能找你

@地瓜patch :啥内勤啊 公司懂电的就我一个人 公司有内勤 都是服务销售的
这叫内勤,不是电工

网友B:
最近灰常忙,每天都1-2点才睡,早晨六七点爬起来,哎,快撑不住了都

@地瓜patch 电工兼职的非常多。俺兼职电气设计技术顾问的一家公司,做设备的装配电工多数是兼职的,忙的时侯十多个兼职的,实际上就是外包临时工。
这是明显是领导层

网友C:
为啥没有7小时以下的,应该有很多的。      兼职的、自由职业者、外包项目承接者...

调查电工啊
自由职业更辛苦

网友D:
每天12小时以上,专业打杂,累并痛苦着。。。。。。

@sherwin :每天开车12小时以上
@地瓜patch :你爱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O(∩_∩)O
这我就必须不信了

网友E:
我一般是11.5小时,9:00~12:00,13:00~18:00,20:00~23:30(在家).这种状态已经保持了20多年,周末基本也是在做电路、程序相关的事,我没有别的爱好了。

@地瓜patch :谢谢!空了找个中医试试。
@zlf1208 :谢谢!准备采用。
@coody :有可能是腰肌劳损,拔罐有效
@coody :采取保暖措施后,二年来腰病没再发作,膝盖也没有恶化,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coody :膝关节疼痛似乎不应该跑步,我的膝盖上楼梯会痛,但是注意保暖就会让状况保持不再恶化,腰椎盘突出虽无法治愈,但是通过做操、倒走以及保暖都能够有效缓解的,根据我的经验,保暖对于关节是极其重要的,我晚上睡觉都穿着秋裤,并且1.73的个头,买最大号的秋裤(配1.9米身材的长度),这样的秋裤的裆很长,穿起来能够覆盖整个腰部,膝盖自然也得到保暖
@zlf1208 :2014年开始左膝关节疼痛至今不好,只能保持适当的跑步来抑制,不更严重就好。两边腰疼痛3年,没法治的,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肠胃也向来不好。
曾经跟您一样,也是差不多20年,最近3-4年不直接做苦力了,但是腰椎、颈椎、膝盖都出问题了,多保重啊,得病以后觉得钱是多余的,身体才重要!
老板您好

网友F:
规律性并不太强

网友G:
很多小地方的电子工程师工作时间一般都是8小时,偶尔加个小班。但工作基本上是打杂,没什么技术含量,各种杂事亲历亲为。而且基本上有且仅有一个“电子工程师”。一来是因为招不到合适的,二来是因为老板本身就不想招这方面的。他们似乎都不想赚和电子技术有关的钱。

因为正八经搞研发投入太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是11.5小时,9:00~12:00,13:00~18:00,20:00~23:30(在家).这种状态已经保持了20多年,周末基本也 ...

评论区有字数限制,没法简明扼要地讲清楚,我觉得很多人会对我采用这种保暖方式很奇怪,所以重新回复一下。

首先,我生活在杭州,四季分明,冬季室内没有暖气(晚上室外温度低,暖空调效果欠佳),夏季靠空调制冷。

现在是夏季,所以先说说夏季晚上睡觉为什么要穿秋裤保暖:以前年轻的时候,晚上睡觉空调是28°,这时只需在肚子上盖一个毯子就能够顺利过夜。现在,在这个温度下,只盖毯子,膝盖和腰部感觉不够热,盖上被子又觉得太热,把温度调低,尽管空调有自动控温的能力,但是房间的温度还是会有3-5°的波动(我家的海尔空调就这水平),在温度的高点处,腿和背难免会露在被子外面,等温度降到低点时,膝盖和腰部受到的刺激比28°时更大,如果穿上秋裤,就不怕腿和腰露到被子外面了,相当于盖了一条永远蹬不掉的被子。

另外,夏季开车,开空调也是必然,但是这样做,上半身是舒服了,膝盖就会受不了,所以我在车上备有毯子,开空调的时候盖在膝盖上,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冬季的时候,晚上室内温度大约6-10°。我家盖羽绒被,羽绒被有一个特点,厚的太热,薄的被子,绒在缝线格子里不均匀(没绒的部位只剩二层布),虽然盖在身上总体够暖和,但是膝盖和腰在缺少绒的部位会不够热,穿上秋裤便可确保这二个部位不受凉。

冬季,夜晚伏案工作的时候,腰部和膝盖是最易受凉的部位,而且受凉后不易察觉,长期积累就导致现在的骨骼疾病。为什么这二个部位最易受凉呢?因为伏案工作的时候,裤子的腰带通常都在腰部的下面,而上衣覆盖腰部的部分是一个大大的开口,热量会泄漏掉,而腰部又是身体的中段,体内热量供应相对较多,导致腰部对外部的热量泄露不敏感,天长日久就会积累出问题(加一个合适的腰垫就能够避免这个问题);膝盖比较特殊,其周围的血管和神经都不多,对冷热的感觉比较迟钝,在冬季,常常在睡觉脱去裤子的时候,手摸到膝盖是冰凉的,但是年轻的时候对此没什么警觉,认为睡觉后盖上被子就会慢慢变热的,经年积累,膝盖就此受到损害,所以在冬季晚上工作的时候,如果室内没有暖气,温度偏低,就一定要在膝盖上盖一个厚的毯子,或者穿一个骑电动车用的羽绒保暖裤腿!

网友I:
羡慕每天八小时,每周双休的

地球人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