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丝与TVS并联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
由于找不到24V以上的贴片的自恢复保险丝,于是突发奇想,能不能用TVS来保护这个保险丝呢?24v的保险丝用在60V电源,无非担心的是保险丝断开的时候,60V完全加载到了保险丝身上;
那如果我加一个24V的TVS的时候:
1、过流——保险丝开路——TVS就导通了(猜测保险丝还是处于断开状态)——负载RL电源变成36V(60-24V)
此时保险丝应该不会烧;
2、当如果是短路,也就是RL=0时,会把60V拉低;但此时保险丝也还是不会烧;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点评):
2的时候,不是烧TVS,就是烧前面电源

网友B(2021-08-03):
这样不行。保险丝的作用是断路,即迅速将电流降至零,而你这样不是断路。

保险丝起作用是因为电路发生了故障(通常可能是较严重的),要求立刻开路以阻碍故障的扩大和蔓延。

网友A:
确实是奇想,这是个能看到烟火的设计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贴片保险呢,好像插件600V耐压的保险都有

网友C:
建议还是不要搞这种稀奇古怪的设计,负载电流大时,自恢复保护,TVS可以钳位,但是如果负载还有问题(还有大电流),可就是60V经过TVS给负载供电,TVS可就冒烟了

网友A:
网上一搜,大把的60V贴片自恢复保险呀

网友D:
过流的时候好像不对把

网友E:
果然是奇想,保险丝保护电路、TVS保护保险丝...,你这个方法可以申请专利了

网友F:
这是个错误的用法

网友G:
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网友H:
保险丝和TVS串联也需要注意长时间过流的冒烟问题。

网友I:
过流——保险丝开路——TVS就导通了(猜测保险丝还是处于断开状态)——负载RL电源变成36V(60-24V)
此时保险丝应该不会烧

网友J:
TVS会炸,你应该再用一个保险丝保护TVS。循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