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内用AD使用限定十二位,外用AD模块可不可以使用十四位或者更高?

楼主(2021-08-03):
STM32内用AD使用限定十二位,外用AD模块可不可以使用十四位或者更高?

网友A:
外用不受限制,主要看和单片机的接口

网友B:
1. 首先用多少位的AD采集芯片、取决于你的实际需求、就是说你需要把被测量划分成多少细分。
2.外挂AD芯片可能会有采集速率限制、外挂你需要不停的通信、你要计算是否满足你的采集周期要求。

网友C:
外挂可以更高,如果你对采样速率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超采样,都不用加外置AD

网友D(2023-03-06):
外用AD模块是多少位的取决于你使用哪个ADC芯片了几位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E(2023-07-19):
外用不受限制

网友F:
主要看和单片机的接口

网友G:
可以的,外用ADC是多少位就是多少位

网友H:
首先用多少位的AD采集芯片、取决于你的实际需求、就是说你需要把被测量划分成多少细分

网友I:
外挂AD芯片可能会有采集速率限制、外挂你需要不停的通信、你要计算是否满足你的采集周期要求

网友J(2023-11-12):
引用 网友C:
外挂可以更高,如果你对采样速率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超采样,都不用加外置AD ...

大佬,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超采样” 应该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K: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L: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M:
一般PCB是V-CUT,

网友M: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N: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O: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