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PA10不用设置引脚速率

楼主(2021-08-03):
下面的教程的代码,为什么PA9要设置引脚速率,PA10不用? 谢谢指教!

//USART1_TX PA.9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PA.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1_RX
PA.10 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A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网友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已经设置了速率了。  PA10和 PA9速率一样,不需要更改。所以直接初始化就行

网友B:
这两个共用一个结构体,在寄存器层面是应该是共用一个寄存器,在PA9初始化之后,PA10就会跟随这个速率了

网友C:
说到这,我倒是想问
GPIO_Mode 是怎么区分的

网友D:
我刚接触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疑问,
然后照着例程试的多了,
慢慢理解了
主要是空闲的时候,慢慢看看结构体定义方式,风格技巧

网友E(2023-03-07):
你设置成输入了,设置输出速率是无效的

网友E(2023-05-06):
直接初始化就行

网友F:
它都是输入模式了,输出频率已经没用了

网友G:
已经设置了速率了

网友H:
PA10和 PA9速率一样,不需要更改。

网友I:
所以直接初始化就行

网友J(2024-03-15):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K: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L: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