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与密勒定理...

楼主(2021-08-03):
在HOWLAND电流源分析中,用到了密勒定理,详见:

电路理论的应用(2)——HOWLAND电流源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2406-1-1.html

楼主:
注意其中有个分压网络(R3和R4)用于反馈,具体见下图。

楼主:
上图利用密勒定理变换后得下图。

楼主:
上述变换中涉及的R4两端由于是跨接在电压放大器(Av)上,所以满足密勒定理条件。

有书籍上说密勒定理不可用于“分压”,其实如若像上述情形,完全可以应用密勒定理,因为R4虽然是个分压电阻,但其两端电压由放大器确定。所以,“分压”是否可以采用密勒定理,就看那个器件(譬如这里的R4)的两端电压是否有确定的比例关系

网友A:
7年前,H法师对分压电路使用米勒定理,推出分压电路输出阻抗为无穷大的结论。

当时嘴硬,不认账,发了将近10个帖子来洗地,地是越洗越黑。
感兴趣的去跑坟!

大师不懂米勒定理,当年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教他;
大师不懂ROC,我花了8年时间教他,现在还是不会;
大师不懂施密特触发器,我花了5年多时间教他,他现在还是不会,死活不承认Z型曲线;

我20天前教他EET,他终于学会了,但是碍于面子,自己起了个新名字---布莱克曼EET,最近几天玩的可欢畅了,我替他开心。

但是他和我打交道将近10年,他就学会这一丁点东西,这是乌龟速度在学习,

楼主:
呵呵…

“分压”与蜜勒定理,就是用于HOWLAND电流源,由此得到“无穷大”电阻。

ROC,基本的数学逻辑,自洽是几乎所有理论的前提。

“Z”,稳定和不稳定混为一谈,美其名曰“静态分析”。其实,啥都不是。

这些东西,有的是本质性缪误(譬如曾经讨论过的那个“ROC”);有的则是以一概全或任意引申。

网友A:
鸭子死了嘴还硬,一张小嘴吧吧不停,除了大蚂蚁能把你制服,其他人拿你没办法
不过你除了迷惑叶春勇,老5等这一帮外行,还能忽悠到谁?

你自己玩吧,老夫撤退!

楼主:
关于“分压”与蜜勒定理,最近关于HOWLAND电流源分析中已有论述,感兴趣可以看看。

关于ROC(收敛域)可以去翻阅相关数学教科书,作为相关应用的《信号与系统》也可以去看看。

至于那个“Z”,建议去看看相空间动态分析相关书籍,就可以发现其问题了。电子类专业的相关基础并不扎实,其中存在相关缪误,这可以去翻看相关书籍的论述。此坛,有本人的相关论述,感兴趣可以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