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 语言内存分区详解并在 Ubuntu 和树莓派下验证

楼主(2021-08-03):
本文内容:重温 C 语言程序里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堆、栈等概念,并在ubuntu和树莓派系统中分别编程,输出信息进行验证。

楼主:
编译环境:Ubuntu 、树莓派
编写语言:C 语言
编译工具:gcc

楼主:
一、内存分区概念
1)C语言在内存中的分区

楼主:
注 1:C/C++ 不提供垃圾回收机制,因此需要对堆中的数据进行及时销毁,防止内存泄漏,使用 free 和 delete 销毁 new 和 malloc 申请的堆内存,而栈内存是动态释放。

楼主:
注 2:静态局部变量 和 静态全局变量 属于静态存储方式的量不一定就是静态变量。 例如:全局变量虽属于静态存储方式,但不一定是静态变量,必须由 static 加以定义后才能成为静态外部变量,或称静态全局变量。

把局部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存储方式,即改变了它的生存期。
把全局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作用域,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楼主:
//main.cpp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clude <string.h>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int main(void)
{
    int b;  //栈
        char s[] = "abc";  //"abc"在常量区,s在栈上。
        char *p2;  //栈
        char *p3 = (char*)"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 =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p2 = (char *)malloc(20); //分配得来的 10 和 20 字节的区域就在堆区。

        strcpy(p1, "123456");  //123456\0放在常量区,编译器可能会将它与 p3 所指向的"123456"优化成一个地方。

        delete p1, p2;
        return 0;
}
为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各个区域的内容,看以下的代码:

楼主:
2)动 / 静态分配内存
一个程序被加载到内存中,这块内存首先就存在两种属性:静态分配内存和动态分配内存。

楼主:
3)内存分区详解

楼主:
注:text 和 data 段都在可执行文件中,由系统从可执行文件中加载;而 bss 段不在可执行文件中,由系统初始化。
这三段内存就组成了我们编写的程序的本体,但是一个程序运行起来,还需要更多的数据和数据间的交互,否则这个程序就是死的,无用的。所以我们还需要为更多的数据和数据交互提供一块内存——堆栈。

楼主:
堆和栈都是动态分配内存,两者空间大小都是可变的。

楼主:
说明:每个线程都会有自己的栈,但是堆空间是共用的。

楼主:
举例:``char* p = new char[20];
这行代码在 Heap 中开辟了 20 个 char 长度的空间,同时在 Stack 上压入了 p,指针变量 p 存在于栈上,其值为刚刚在堆上开辟的空间的首地址。

楼主:
这张图中所示内存空间,地址由下往上增长,分别标示了 .text、.data(gvar)、.bss、stack和heap的内存分部情况。

text、data(gvar)、bss 在内存中地址较低低的位置(low level address),而堆栈则在相对较高的位置。
堆(Heap)往高地址方向生长,栈(Stack)往低地址方向生长。

楼主:
在 C\C++ 中,通常可以把内存理解为 4 个分区:栈、堆、全局/静态存储区和常量存储区。

下面我们分别简单地介绍一下各自的特点。

楼主:
通常是用于那些在编译期间就能确定存储大小的变量的存储区,用于在函数作用域内创建,在离开作用域后自动销毁的变量的存储区。通常是局部变量,函数参数等的存储区。他的存储空间是连续的,两个紧密挨着定义的局部变量,他们的存储空间也是紧挨着的。栈的大小是有限的,通常 Visual C++ 编译器的默认栈的大小为 1MB ,所以不要定义 int a[1000000] 这样的超大数组。

楼主:
通常是用于那些在编译期间不能确定存储大小的变量的存储区,它的存储空间是不连续的,一般由 malloc(或 new)函数来分配内存块,并且需要用 free(delete)函数释放内存。如果程序员没有释放掉,那么就会出现常说的内存泄漏问题。需要注意的是,两个紧挨着定义的指针变量,所指向的 malloc 出来的两块内存并不一定的是紧挨着的,所以会产生内存碎片。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堆的大小几乎不受限制,理论上每个程序最大可达 4GB 。

楼主:
全局/静态存储区
和“栈”一样,通常是用于那些在编译期间就能确定存储大小的变量的存储区,但它用于的是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都可见的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

楼主:
常量存储区
和“全局/静态存储区”一样,通常是用于那些在编译期间就能确定存储大小的常量的存储区,并且在程序运行期间,存储区内的常量是全局可见的。这是一块比较特殊的存储去,他们里面存放的是常量,不允许被修改。

楼主:
三、进程在内存中的映射
main(…) ->; func_1(…) ->; func_2(…) ->; func_3(…),即:主函数main调用函数func_1; 函数func_1调用函数func_2; 函数func_2调用函数func_3。

楼主:
当一个程序被操作系统调入内存运行, 其对应的进程在内存中的映射如下图所示:

楼主:
函数的栈帧——

楼主:
包含了函数的参数(至于被调用函数的参数是放在调用函数的栈帧还是被调用函数栈帧, 则依赖于不同系统的实现)。函数的栈帧中的局部变量以及恢复该函数的主调函数的栈帧(即前一个栈帧)所需要的数据, 包含了主调函数的下一条执行指令的地址。

楼主:
函数调用时所建立的栈帧包含下面的信息:

楼主:
1)函数的返回地址。返回地址是存放在主调函数的栈帧还是被调用函数的栈帧里,取决于不同系统的实现;

楼主:
2)主调函数的栈帧信息, 即栈顶和栈底;

楼主:
3)为函数的局部变量分配的栈空间;

楼主:
4)为被调用函数的参数分配的空间取决于不同系统的实现。

楼主:
未初始化数据区(BSS)——

楼主:
用于存放程序的静态变量,这部分内存都是被初始化为零的;而初始化数据区用于存放可执行文件里的初始化数据。这两个区统称为数据区。
注:并不给该段的数据分配空间,仅仅是记录了数据所需空间的大小。

楼主:
初始化数据区(Data)——

楼主:
注:为数据分配空间,数据保存在目标文件中。

楼主:
Text(代码区)——

楼主:
是个只读区,存放了程序的代码。任何尝试对该区的写操作会导致段违法出错。代码区是被多个运行该可执行文件的进程所共享的。

楼主:
注意:

随着函数调用层数的增加,函数栈帧是一块块地向内存低地址方向延伸的;

楼主:
随着进程中函数调用层数的减少(即各函数调用的返回),栈帧会一块块地被遗弃而向内存的高址方向回缩;

楼主:
各函数的栈帧大小随着函数的性质的不同而不等, 由函数的局部变量的数目决定;

楼主:
进程对内存的动态申请是发生在Heap(堆)里的,随着系统动态分配给进程的内存数量的增加,Heap(堆)有可能向高址或低址延伸, 这依赖于不同CPU的实现,但一般来说是向内存的高地址方向增长的。

楼主:
在未初始化数据区(BSS)或者Stack(栈区)的增长耗尽了系统分配给进程的自由内存的情况下,进程将会被阻塞, 重新被操作系统用更大的内存模块来调度运行。

楼主:
四、地址输出验证实例
使用命令创建一个 hello.c 文件:
  1. gedit hello.c

楼主:
说明:树莓派下使用 nano 命令创建。

楼主:
复制粘贴以下代码: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定义全局变量
int init_global_a = 1;
int uninit_global_a;
static int inits_global_b = 2;
static int uninits_global_b;
void output(int a)
{
        printf("hello");
        printf("%d",a);
        printf("\n");
}

int main( )
{
        //定义局部变量
        int a=2;
        static int inits_local_c=2, uninits_local_c;
    int init_local_d = 1;
    output(a);
    char *p;
    char str[10] = "lyy";
    //定义常量字符串
    char *var1 = "1234567890";
    char *var2 = "qwertyuiop";
    //动态分配
    int *p1=malloc(4);
    int *p2=malloc(4);
    //释放
    free(p1);
    free(p2);
    printf("栈区-变量地址\n");
    printf("                a:%p\n", &a);
    printf("                init_local_d:%p\n", &init_local_d);
    printf("                p:%p\n", &p);
    printf("              str:%p\n", str);
    printf("\n堆区-动态申请地址\n");
    printf("                   %p\n", p1);
    printf("                   %p\n", p2);
    printf("\n全局区-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n");
    printf("\n.bss段\n");
    printf("全局外部无初值 uninit_global_a:%p\n", &uninit_global_a);
    printf("静态外部无初值 uninits_global_b:%p\n", &uninits_global_b);
    printf("静态内部无初值 uninits_local_c:%p\n", &uninits_local_c);
    printf("\n.data段\n");
    printf("全局外部有初值 init_global_a:%p\n", &init_global_a);
    printf("静态外部有初值 inits_global_b:%p\n", &inits_global_b);
    printf("静态内部有初值 inits_local_c:%p\n", &inits_local_c);
    printf("\n文字常量区\n");
    printf("文字常量地址     :%p\n",var1);
    printf("文字常量地址     :%p\n",var2);
    printf("\n代码区\n");
    printf("程序区地址       :%p\n",&main);
    printf("函数地址         :%p\n",&output);
    return 0;
}

楼主:
保存并退出。
使用以下命令编译并执行。

楼主:
  1. gcc hello.c -o hello
  2. ./hello

楼主:
Ubuntu 下输出结果:

楼主:
树莓派下输出结果:

楼主:
可以看到,从低地址到高地址,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