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请教MM32F003内置温度传感器能用么?

楼主(2021-08-04):
如题,用官方例程读取温度,用热风吹芯片,读数几乎不变,这是为什么?有bug?
内置的温度传感器只存在于宣传中么???

网友A:
测量温度有什么用

网友B:
不是adc测温吗

网友C:
只用过msp430的

网友D:
是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
试试官网的代码吧

网友E:
这个传到热量比较慢。

网友F:
你可以用电烙铁加热引脚。

网友G:
几乎不动,意思数据还是变化的,对吧?

网友H:
有可能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I:
可能内部温度变化不明显。

网友J:
应该是可以的吧,一般内部测温本质上是ADC

楼主:
可以了,官方例程做了限值,如果超出限值就给固定的常温输出,太热就不动了。

另外标称温度误差5摄氏度,还没提一致性,实际上能差出10度以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可以了,官方例程做了限值,如果超出限值就给固定的常温输出,太热就不动了。

另外标称温度误差5摄氏度, ...

差这么多?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