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大佬,我这样写错误在哪?为啥点亮不了LED

楼主(2021-08-04):
用的是HC32F460 KCTA的芯片

delay

网友A:
仔细看看用户手册的寄存器说明,ON和TOGGLE可以一起用吗???

如果你用高分辨率的示波器,应该可以抓到一个高电平脉冲……

好的,就是460的写的太、、、

网友B:
先开后翻转,不就是一直关吗?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现在真是找个会点灯的都难了吗

大佬,才刚学,连门还没入,实在是 搞不懂了
大量热钱涌入,行业人才紧缺啊

网友D: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时钟要开下吧

我就是在网上看的,460的好像没用这个,才刚学,也不太了解这个,知道stm32需要开GPIO,460真的不晓得
F460的GPIO没有外设时钟开关的
同感 时钟没开

网友E:
在on与toggle之间加个延时

网友F:
把on这行去掉。然后加个延时。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G:
没看细节,
但先开在翻转,
太快了,及时程序没问题,你眼睛也是识别不出来的
开的后面加延迟
翻转之后再加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看细节,
但先开在翻转,
太快了,及时程序没问题,你眼睛也是识别不出来的

好的,谢谢

网友H:
这个低级错误啊

大佬要是有写好的,可以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