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直流偏置不稳

楼主(2021-08-04):
大家看下,我的这个电路,vref是1.65V这个电路是采集50HZ工频信号的,理论上运放7脚的抬升电压为1.65,但是我改放大倍数后,这个基准电压会被改变,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可以描述一下 你取得运放7脚电压的运算过程吗?或许问题会更容发现

网友B:
R3接地改为接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型号?

OPA219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描述一下 你取得运放7脚电压的运算过程吗?或许问题会更容发现

MCU是stm32,需要把采集到的交流信号全部抬升到正半轴,所以加了偏置,但是发现,放大倍数越大时,无输入信号,运放的输出应该是1.65V,但现在这个输出基准不稳定,尤其是放大倍数大时,偏移很大,这就导致软件上采集的零点不准

网友D:
不如将输入信号从R3引入,

网友A:
你是不是想让信号在1.65V基准线上波动?但是我感觉R1还是得接地,至少需要保证 静态时 正反输入端电势相等(Up=Un)。可你的R1接的是一个参考源,还能不能保证Up=Un?

网友E:
不如将输入信号从R3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