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芯旺的32位MCU有支持5V供电的吗

楼主(2021-08-04):
RT,各个IO管脚和ADC都能在5V环境下工作

网友A:
KF32A156系列支持,可以找所在区域代理或者原厂销售要资料

网友B:
肯定不支持的。

网友C:
都是3.3v供电的。

网友D:
IO管脚可以加载5v的

网友E:
不支持5V供电的

网友F:
加一个电源芯片不行吗

网友:
都是低电压的芯片了。

网友G:
这个具体需要看手册上写的。

网友H:
不能使用5v,烧坏 。

网友I:
你指的是供电吗

网友J:
看到的都是3.3v的芯片。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指的是供电吗

是的,我们的板子上基本只有5V和更高的电压环境,没有3.3V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到的都是3.3v的芯片。

网站能看到的芯片资料最高都是3.3V的,车规系列的芯片看不到具体资料,最有可能的是在车规系列中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网站能看到的芯片资料最高都是3.3V的,车规系列的芯片看不到具体资料,最有可能的是在车规系列中有。 ...

有5V供电的,请联系代理商或者原厂销售

网友L:
这个一定支持的,没有任何意外的情况的。

网友K:
联系厂家之后得到最终结果:没有5V的,基本最高在3.6V左右。谢谢

网友M:
最新A156有支持5V,目前还没发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