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1 PD1不可控制。

楼主(2021-08-04):
PD1作为开关量输入,但是测试时一直是4.7V,我去掉电容C17,电阻R31,测试PD1电压是4.7V,在去掉稳压二极管ZD14,测试PD1电压是5V.PD2用作PWM输出,没有使用组合输出,故请教一下群里大佬,还遇到过这种情况?什么原因?也把PD1用做输出,也不行不可控;后面我把PD1改为PA1就好了

网友A:
建议简化代码去测试,PD1肯定是可以控制的。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大可能是PD1被复用成其他功能(非GPIO)

网友B:
看下是不是PD1和其它外设有复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init_debug()这个函数服用了PD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简化代码去测试,PD1肯定是可以控制的。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大可能是PD1被复用成其他功能(非GPIO) ...

是的 PD被串口调试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不是PD1和其它外设有复用

是的 PD被串口调试复用了

网友C: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例程里面的init_debug()这个没有屏蔽,这个函数服用了PD口的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