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用了芯圣的ICE编译OTP单片机的代码,为什么RAM用了那么多

楼主(2021-08-04):
芯片本身只有49个字节的RAM, 编译一个主函数就占用了17个RAM,主函数里没有什么代码的。编译器把这些RAM用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开启代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开启代码优化

IDE上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设置

网友B:
编译的是 C 语言吧,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汇编代码拿出来研究下

网友C:
代码贴上来看看

楼主:
void main()
{
        while(1)
        {

        }
}

就是个空代码

网友D:
划给堆栈和一些特殊功能了

网友E(2023-07-15):
不如中微的,1.8K代码芯圣至少2.5K

网友F(2023-08-29):
引用 网友D:
划给堆栈和一些特殊功能了

什么特殊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