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RCC时钟配置总结

楼主(2021-08-04):
三种不同的时钟源可被用来驱动系统时钟(SYSCLK):
● HSI振荡器时钟
● HSE振荡器时钟
● PLL时钟
这些设备有以下2种二级时钟源:
● 40kHz低速内部RC,可以用于驱动独立看门狗和通过程序选择驱动RTC。 RTC用于从停机/
待机模式下自动唤醒系统。
● 32.768kHz低速外部晶体也可用来通过程序选择驱动RTC(RTCCLK)。
当不被使用时,任一个时钟源都可被独立地启动或关闭,由此优化系统功耗。

stm32单片机的将时钟信号(例如HSE)经过分频或倍频(PLL)后,得到系统时钟,系统时钟经过分频,产生外设所使用的时钟。

设置时钟流程: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RCC_DeInit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4、设置PLL                          RCC_PLLConfig

5、打开PLL                          RCC_PLLCmd(ENABLE);
6、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
7、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
8、设置低速速AHB时钟                 RCC_PCLK1Config
9、设置高速AHB时钟                   RCC_PCLK2Config;
10、等待PLL工作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2、打开要使用的外设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void RCC_init(void)

{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Freq;

  RCC_DeInit(); //1、将RCC寄存器重新设置为默认值

  #ifdef ClockSource_HSE

  /*-----------------------------------

   优先选择外部时钟

  ------------------------------------*/

   // Enable HSE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2、打开外部高速时钟晶振HSE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if (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3、等待外部高速时钟晶振工作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或禁止预取缓存区,FLASH的读写均需要时间,设置等待周期是为了确保正确的读写。因为cpu的速度远远大于FLASH的操作速度。用库函数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来设置。3、开启FLASH预读缓冲功能,加速FLASH的读取。所有程序中必须的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4、设置PLL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5、打开PLL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72M //6、设置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HCLK = SYSCLK  AHB   72M //7、设置AHB时钟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1 = HCLK/2 APB1   36M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8、设置低速速AHB时钟

    // PCLK2 = HCLK APB2   72M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9、设置高速速AHB时钟

/* ADCCLK = PCLK2/4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10、等待PLL工作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11、判断是否PLL是系统时钟

return;

  }

  #endif

  /*-----------------------------------

  内部HSI时钟选择

  ------------------------------------- */

    RCC_HSICmd(ENABLE);

    // 8M/2*9=36M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9);

    // HCLK = SYSCLK AHB   36M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1 = HCLK/2 APB1 36M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2 = HCLK  APB2 36M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Enable PLL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Freq);//查看频率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