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RTC

楼主(2021-08-04):
RTC

概述

STM32 的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定时器。 STM32 的 RTC 模块拥有一组连续计数

的计数器, 在相应软件配置下,可提供时钟日历的功能。修改计数器的值可以重新设置系统当

前的时间和日期。

RTC 模块和时钟配置系统(RCC_BDCR 寄存器)是在后备区域,即在系统复位或从待机模式唤醒后 RTC 的设置和时间维持不变。但是在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 RTC,以防止对后备区域(BKP)的意外写操作。所以在要设置时间之前, 先要取消备份区域(BKP)写保护。(每次在操作RTC时要先使能后备寄存器的访问)

RTC可以实现的功能

1:时钟日历的显示

2:闹钟功能

3:秒中断操作

配置过程

1:开启时钟源

//开启电源时钟和备份域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 RCC_APB1Periph_BKP, ENABLE);

2:使能后备寄存器的访问

//上面提到过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RTC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3:复位备份域

//取消写保护后要清除备份域的数据,清除之前的设置(看情况而定,并不是每次都要复位)

BKP_DeInit();

4:开启外部低速振荡器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5:等待LSE启动稳定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6:选择RTC的时钟

RTC 时钟的选择,还有 RCC_RTCCLKSource_LSI 和 RCC_RTCCLKSource_HSE_Div128

两个,前者为 LSI,后者为 HSE 的 128 分频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7:使能RTC时钟

RCC_RTCCLKCmd(ENABLE);

8:等待最近一次对RTC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等待RTC寄存器同步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WaitForSynchro();

9:相关配置

下面这几步操作顺序可以替换,但是逻辑不能乱

RTC_ITConfig(RTC_IT_SEC, ENABLE); //使能 RTC 秒中断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 RTC 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EnterConfigMode(); // 允许配置

RTC_SetPrescaler(32767); //设置 RTC 预分频的值

RTC_WaitForLastTask(); //等待最近一次对 RTC 寄存器的写操作完成

RTC_SetCounter(seccount);//设置时间

RTC_ExitConfigMode(); //退出配置模式

从上面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RTC时钟的配置过程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

1:允许访问

2:时钟源选择

3:允许配置设置相关参数(分频值,时间,中断)

只是在操作的时候我们有些要求

1:必须取消写保护(系统复位后会自动禁止访问后备寄存器和RTC)

2:每次配置前要先寄存器同步,允许配置,等待上次操作完成

3:要记得退出配置

这些要求手册中的寄存器介绍中都有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