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ocd用stlink调试stm32,报上面错误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

楼主(2021-08-04):
Error: init mode failed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in procedure 'init'
in procedure 'ocd_bouncer'

openocd用stlink调试stm32,报上面错误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吗?

有人建议boot0,boot1拉高可以烧写,烧写后boot0,boot1恢复之前状态,就可以恢复正常了。试了试,不行。
请大家给些建议。谢谢
完整的输出:
PS D:\openocd\bin-x64> .\openocd.exe -f ..\scripts\interface\stlink-v2.cfg -f ..\scripts\target\stm32f4x_stlink.cfg
Open On-Chip Debugger 0.10.0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WARNING: target/stm32f4x_stlink.cfg is deprecated, please switch to target/stm32f4x.cfg
Info : auto-selecting first available session transport "hla_swd". To override use 'transport select <transport>'.
Info : The selected transport took over low-level target control. The results might differ compared to plain JTAG/SWD
adapter speed: 2000 kHz
adapter_nsrst_delay: 100
none separate
Info : Unable to match requested speed 2000 kHz, using 1800 kHz
Info : Unable to match requested speed 2000 kHz, using 1800 kHz
Info : clock speed 1800 kHz
Info : STLINK v2 JTAG v35 API v2 SWIM v7 VID 0x0483 PID 0x3748
Info : using stlink api v2
Info : Target voltage: 3.210020
Error: init mode failed (unable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in procedure 'init'
in procedure 'ocd_bouncer'

楼主:
昨天找到原因:不知谁恶作剧,把板子上jtag一根线挑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