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HAL库移植FreeModbus详细步骤

楼主(2021-08-04):
FreeModbus文件说明
         ~~~~~~~~        解压freemodbus文件后打开,我们需要demo目录下的BARE,该目录下的代码是空的,STM32移植工作基本就是修改:portserial.c、porttimer.c、port.h这三个文件。
            mobus文件夹就是完整的源码,包含rtu、ascii、tcp:
               我为了移植时在keil添加源文件和头文件方便,就把modbus所有的头文件和源文件放到了一个文件夹下,并创建了一个port.c文件,用于编写modbus所必需的回调处理函数:

楼主:
STM32CUBEMX配置

时钟配置,设置主频工作在72MHz下:

楼主:
配置串口1,这里随便配置就行,在modbus移植过程中还会对串口重新初始化:

楼主:
配置定时器4,用于3.5个字符的定时检测,这里随便配置就行,在modbus移植过程中还会对定时器重新初始化:

楼主:
中断配置,这里注意,串口的优先级是要比定时器优先高的:

楼主:
取消掉自动生成中断服务程序,在移植过程中我们要自己编写串口和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移植代码修改

生成代码后将modbus放到工程目录下:

楼主:
打开keil工程添加modbus源码:

楼主:
添加包含头文件:

楼主:
修改modbus定时器初始化源代码porttimer.c文件
         ~~~~~~~~        定时器的修改比较容易,将定时器设置为每50us的时长记一个数,传入的usTim1Timerout50us变量给自动装载即可,prvvTIMERExpiredISR函数需要在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中调用,它的作用是用于通知modbus协议栈3.5个字符的等待时间已经到达;由于我们在STM32CUBEMX中取消掉了定时器和串口的中断服务函数程序,所以我们在该文件中添加定时器的中断服务程序,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BOOL
xMBPortTimersInit( USHORT usTim1Timerout50us )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 {0};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htim4.Instance = TIM4;
    htim4.Init.Prescaler = 3599;                                                                // 50us记一次数
    htim4.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4.Init.Period = usTim1Timerout50us - 1;                                        // usTim1Timerout50us * 50即为定时器溢出时间
    htim4.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4.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Base_Init(&htim4) != HAL_OK)
    {
        return FALSE;
    }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if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4, &sClockSourceConfig) != HAL_OK)
    {
        return FALSE;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4, &sMasterConfig) != HAL_OK)
    {
        return FALSE;
    }

    __HAL_TIM_ENABLE_IT(&htim4, TIM_IT_UPDATE);                                        // 使能定时器更新中断
    return TRUE;
}

inline void
vMBPortTimersEnable(  )
{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4, 0);                // 清空计数器
    __HAL_TIM_ENABLE(&htim4);                                // 使能定时器
}

inline void
vMBPortTimersDisable(  )
{
    __HAL_TIM_DISABLE(&htim4);                                // 禁能定时器
}

/* Create an ISR which is called whenever the timer has expired. This function
* must then call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to notify the protocol stack that
* the timer has expired.
*/
static void prvvTIMERExpiredISR( void )
{
    ( void )pxMBPortCBTimerExpired(  );
}

/// 定时器4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__HAL_TIM_GET_FLAG(&htim4, TIM_FLAG_UPDATE))                        // 更新中断标记被置位
    {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4, TIM_FLAG_UPDATE);                // 清除中断标记
        prvvTIMERExpiredISR();                                                                // 通知modbus3.5个字符等待时间到
    }
}

楼主:
修改modbus串口初始化源代码portserial.c文件
         ~~~~~~~~        在该文件中实现串口1的中断服务程序,prvvUARTTxReadyISR和prvvUARTRxISR函数需要填写进中断服务程序,前者得到作用为通知modbus协议栈串口已经空闲可以发送数据了,后者的作用为通知modbus串口1有数据到达,修改后的代码如下:

/*
* FreeModbus Libary: BARE Port
* Copyright (C) 2006 Christian Walter <wolti@sil.at>
*
* This library is free software; you can redistribute it and/or
* modify it under the terms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s published by the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either
* version 2.1 of the License, or (at your option) any later version.
*
* This library is distributed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useful,
* but WITHOUT ANY WARRANTY; without eve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 MERCHANTABILITY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See the GNU
* 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for more details.
*
* You should have received a copy of the GNU Lesser General Public
* License along with this library; if not, write to the Free Software
* Foundation, Inc., 51 Franklin St, Fifth Floor, Boston, MA  02110-1301  USA
*
* File: $Id$
*/

#include "port.h"
#include "usart.h"

/* ----------------------- Modbus includes ----------------------------------*/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 static functions ---------------------------------*/
static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static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 Start implementation -----------------------------*/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if(xRxEnable)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 使能接收非空中断
    }
    else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 禁能接收非空中断
    }

    if(xTxEnable)
    {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TXE);                        // 使能发送为空中断
    }
    else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1, UART_IT_TXE);                // 禁能发送为空中断
    }
}

BOOL
xMBPortSerialInit( UCHAR ucPORT, ULONG ulBaudRate, UCHAR ucDataBits, eMBParity eParity )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ulBaudRate;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switch(eParity)
    {
        // 奇校验
    case MB_PAR_ODD: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ODD;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 带奇偶校验数据位为9bits
        break;

        // 偶校验
    case MB_PAR_EVEN: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EVEN;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9B;                        // 带奇偶校验数据位为9bits
        break;

        // 无校验
    default: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 无奇偶校验数据位为8bits
        break;
    }
    return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TRUE : FALSE;
}

BOOL
xMBPortSerialPutByte( CHAR ucByte )
{
    USART1->DR = ucByte;
    return TRUE;
}

BOOL
xMBPortSerialGetByte( CHAR * pucByte )
{
    *pucByte = (USART1->DR & (uint16_t)0x00FF);
        return TRUE;
}

/* Create an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transmit buffer empty interrupt
* (or an equivalent) for your target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should then
* call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which tells the protocol stack that
* a new character can be sent. The protocol stack will then call
* xMBPortSerialPutByte( ) to send the character.
*/
static void prvvUARTTxReadyISR( void )
{
    pxMBFrameCBTransmitterEmpty(  );
}

/* Create an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receive interrupt for your target
* processor. This function should then call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The
* protocol stack will then call xMBPortSerialGetByte( ) to retrieve the
* character.
*/
static void prvvUARTRxISR( void )
{
    pxMBFrameCBByteReceived(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RXNE))                        // 接收非空中断标记被置位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1, UART_FLAG_RXNE);                        // 清除中断标记
        prvvUARTRxISR();                                                                                // 通知modbus有数据到达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1, UART_FLAG_TXE))                                // 发送为空中断标记被置位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1, UART_FLAG_TXE);                        // 清除中断标记
        prvvUARTTxReadyISR();                                                                        // 通知modbus数据可以发松
    }
}

楼主:
注意一点,一般如果使用了485芯片的话,那么同一时刻只能接收或者发送,可以将函数vMBPortSerialEnable修改成这样:

void
vMBPortSerialEnable( BOOL xRxEnable, BOOL xTxEnable )
{
    if(xRxEnable)
    {
        // 在此处将485芯片设置为接收模式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 使能接收非空中断
    }
    else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1, UART_IT_RXNE);                // 禁能接收非空中断
    }

    if(xTxEnable)
    {
        // 在此处将485芯片设置为发送模式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1, UART_IT_TXE);                        // 使能发送为空中断
    }
    else
    {
        __HAL_UART_DISABLE_IT(&huart1, UART_IT_TXE);                // 禁能发送为空中断
    }
}

楼主:
编写modbus命令处理回调函数port.c文件
本例程只实现了读取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的功能,详细代码如下:

#include "mb.h"
#include "mbport.h"

// 十路输入寄存器
#define REG_INPUT_SIZE  10
uint16_t REG_INPUT_BUF[REG_INPUT_SIZE];

// 十路保持寄存器
#define REG_HOLD_SIZE   10
uint16_t REG_HOLD_BUF[REG_HOLD_SIZE];

// 十路线圈
#define REG_COILS_SIZE 10
uint8_t REG_COILS_BUF[REG_COILS_SIZE];

// 十路离散量
#define REG_DISC_SIZE  10
uint8_t REG_DISC_BUF[10];

/// CMD4
eMBErrorCode eMBRegInput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
{
    USHORT usRegIndex = usAddress - 1;

    // 非法检测
    if((usRegIndex + usNRegs) > REG_INPUT_SIZE)
    {
        return MB_ENOREG;
    }

    // 循环读取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REG_INPUT_BUF[us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REG_INPUT_BUF[usRegIndex] & 0xFF );
        usRegIndex++;
        usNRegs--;
    }

    // 模拟输入寄存器被改变
    for(usRegIndex = 0; usRegIndex < REG_INPUT_SIZE; usRegIndex++)
    {
        REG_INPUT_BUF[usRegIndex]++;
    }

    return MB_ENOERR;
}

/// CMD6、3、16
eMBErrorCode eMBRegHolding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Reg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USHORT usRegIndex = usAddress - 1;

    // 非法检测
    if((usRegIndex + usNRegs) > REG_HOLD_SIZE)
    {
        return MB_ENOREG;
    }

        // 写寄存器
    if(eMode == MB_REG_WRITE)
    {
        while( usNRegs > 0 )
        {
                        REG_HOLD_BUF[usRegIndex] = (pucRegBuffer[0] << 8) | pucRegBuffer[1];
                        pucRegBuffer += 2;
            usRegIndex++;
            usNRegs--;
        }
    }

        // 读寄存器
    else
    {
        while( usNRegs > 0 )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REG_HOLD_BUF[usRegIndex] >> 8 );
            *pucRegBuffer++ = ( unsigned char )( REG_HOLD_BUF[usRegIndex] & 0xFF );
            usRegIndex++;
            usNRegs--;
        }
    }

    return MB_ENOERR;
}

/// CMD1、5、15
eMBErrorCode eMBRegCoils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Coils, eMBRegisterMode eMode )
{
    USHORT usRegIndex   = usAddress - 1;
    USHORT usCoilGroups = ((usNCoils - 1) / 8 + 1);
    UCHAR  ucStatus     = 0;
    UCHAR  ucBits       = 0;
    UCHAR  ucDisp       = 0;

    // 非法检测
    if((usRegIndex + usNCoils) > REG_COILS_SIZE)
    {
        return MB_ENOREG;
    }

    // 写线圈
    if(eMode == MB_REG_WRITE)
    {
        while(usCoilGroups--)
        {
            ucStatus = *pucRegBuffer++;
            ucBits   = 8;
            while((usNCoils--) != 0 && (ucBits--) != 0)
            {
                REG_COILS_BUF[usRegIndex++] = ucStatus & 0X01;
                ucStatus >>= 1;
            }
        }
    }

    // 读线圈
    else
    {
        while(usCoilGroups--)
        {
            ucDisp = 0;
            ucBits = 8;
            while((usNCoils--) != 0 && (ucBits--) != 0)
            {
                ucStatus |= (REG_COILS_BUF[usRegIndex++] << (ucDisp++));
            }
            *pucRegBuffer++ = ucStatus;
        }
    }
    return MB_ENOERR;
}

/// CMD4
eMBErrorCode eMBRegDiscreteCB( UCHAR * pucRegBuffer, USHORT usAddress, USHORT usNDiscrete )
{
    USHORT usRegIndex   = usAddress - 1;
    USHORT usCoilGroups = ((usNDiscrete - 1) / 8 + 1);
    UCHAR  ucStatus     = 0;
    UCHAR  ucBits       = 0;
    UCHAR  ucDisp       = 0;

    // 非法检测
    if((usRegIndex + usNDiscrete) > REG_DISC_SIZE)
    {
        return MB_ENOREG;
    }

        // 读离散输入
        while(usCoilGroups--)
        {
                ucDisp = 0;
                ucBits = 8;
                while((usNDiscrete--) != 0 && (ucBits--) != 0)
                {
                        if(REG_DISC_BUF[usRegIndex])
                        {
                                ucStatus |= (1 << ucDisp);
                        }
                        ucDisp++;
                }
                *pucRegBuffer++ = ucStatus;
        }

    // 模拟改变
    for(usRegIndex = 0; usRegIndex < REG_DISC_SIZE; usRegIndex++)
    {
        REG_DISC_BUF[usRegIndex] = !REG_DISC_BUF[usRegIndex];
    }

    return MB_ENOERR;

楼主: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eMBInit(MB_RTU, 0x01, 0, 9600, MB_PAR_ODD);                // 初始化modbus为RTU方式,波特率9600,奇校验
    eMBEnable();                                                                        // 使能modbus协议栈

    for( ;; )
    {
        eMBPoll();                                                                        // 轮训查询
    }
}

楼主:
移植测试

网友A:
freemodbus主机的移植?

网友B:
freemodbus可以支持两个串口吗

网友C:
freemodbus 主机如何调试?

网友D:
freemodbus为什么没有配套的主站代码

网友:
有没有类似freemodbus开源免费好移植的modbus主机程序

网友E:
modbus从站地址怎么设?

网友F:
有 做过modbus/TCP 在 stm32 上的移植?

网友G:
有stm32的modbus协议的程序吗

网友H:
通用MODBUS协议的移植。

网友I:
将freemodbus移植到stm32平台。

网友D:
freemodbus怎么读取线圈

网友C:
freemodbus的crc校验什么类型

网友B:
如何将freemodbus协议栈移植到linux下

网友A:
用freemodbus编写的tcp协议和modbus一样吗

网友F:
通讯协议哪里可以开发?

网友:
如何计算ModBus超时时间

网友I:
modbus是一个非常好的串口协议

网友H:
要移植free modbus

网友G:
如何移植UPNP协议到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