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atFs里中文支持在哪里

楼主:
FatFs里中文支持是默认的,还是需要配置的?
记得,
好像就是个宏定义的事,

怎么也找不到了

网友A(2021-08-05):
帮助文件里没有么?

网友A:
ffconf.h
这个里面配置吧,应该

网友B:
936就可以

网友C(2023-03-07):
需要打开长文件名支持,并且指定编码,但是会消耗大量的rom

网友D(2023-07-18):
需要打开长文件名支持,并且指定编码

网友E:
但是会消耗大量的rom

网友F:
把FATFS中的ffconf.h的_CODE_PAGE改成936(支持简体中文),_USE_LFN改成1(支持长文件名)
   _LFN_UNICODE改成1(支持UNICODE)

网友C(2023-10-25):
要打开长文件名支持,指定编码

网友G:
FatFs的中文支持默认是关闭的,需要手动配置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