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声效模拟方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04):
游戏音效编程 (美)Mason.McCuskey 323页 45.6M

很复杂的东西,单片机有点难为它了.频率,幅度,最主要是调制包络处理.哈哈,一般用音频软件制作,然后再用单片机播放做好的音效文件.或是购买成品音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的东西,单片机有点难为它了.频率,幅度,最主要是调制包络处理.哈哈,一般用音频软件制作,然后再用单 ...

但是单片机播放如何和油门挂钩呢,是不是截取声效其中一个很短的片段比如1ms,然后不停的放这个片段,根据油门来调节音量和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单片机播放如何和油门挂钩呢,是不是截取声效其中一个很短的片段比如1ms,然后不停的放这个片段,根 ...

油门大小得采样,变成0~5v电压,再根据电压大小,模拟发动机转速频率↑,音量↑,哈哈,在做模拟驾驶器吧.
http://www.5577.com/azdj/371768.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的东西,单片机有点难为它了.频率,幅度,最主要是调制包络处理.哈哈,一般用音频软件制作,然后再用单 ...

好资料

网友C:
以前我们是录音播放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们是录音播放就OK。

录音播放,是怎么和油门挂钩的呢,录进去是至少几秒的片段吧,难道油门动一下就播放几秒,再动一下就又播放几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录音播放,是怎么和油门挂钩的呢,录进去是至少几秒的片段吧,难道油门动一下就播放几秒,再动一下就又播 ...

根据油门位置,分多档,每档对应一个声音,循坏播放,20多年前做消费类产品时(玩具类),各种坦克、车、飞机等等的声音都这样处理,便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油门位置,分多档,每档对应一个声音,循坏播放,20多年前做消费类产品时(玩具类),各种坦克、车、 ...

这个声音源在哪里可以搞到,不会是在摩托车旁边去录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声音源在哪里可以搞到,不会是在摩托车旁边去录吧

可以自己去录音,也可以找一些现成的声效,或者向别人购买或订做。当年我们还叫电台帮录音,2元一个字!

网友D:
那先找辆合适的摩托记录所有工况下的声音变化,再去找规律吧,别自己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