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INI85上電開機延遲時間,可以縮短嗎? P4.6、P4.7可當一般IO? ...

楼主(2021-08-04):
最近購買開發板
嘗試點個IO
使用Mini58_Series_BSP_CMSIS_v3.00.003中的GPIO_LED範例
但發現重新上電
要等大約3秒
P1.5外接的LED才開始閃爍(開發板只做LED明滅功能)
請問要如何縮短?
會需要掛振盪器?

另外開發板上自帶的LED
只是單純查看燒錄狀況?
P4.6、P4.7不能當作一般IO使用?

  • 问题补充 : 2021/07/29 19:29

    更正標題 是MINI58才對,抱歉

网友A:
3s已经不正常了,看下硬件有无问题。

网友B:
你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你参考一下官方的这个系列的开发板的原理图和元件参数选择。开发板的复位上电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C:
移除nulink,config 选择 boot aprom
上電到reset放开,跑第一行指令,70ms

网友C:
P4.6, P4.7可以拿来当GP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