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无法识别

楼主(2021-08-04):
我这边新买的nu-link在升级后,无法被电脑识别,请问能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A:
重新刷下固件试试

网友B:
被升级成砖头了

网友C:
你们为什么没事总升级呢?
之前不能用了么

网友D:
我倒是有两次调试的时候,报错
你这个没遇到

网友E:
哪个型号啊。

网友F:
在NuLink板上有五个排针孔,用另一个NuLink接这五个排针孔,
在icp tool 选NUC100系列芯片,烧录NuLink的代码,
代码在Program Files\ Nuvoton Tools\ ICP Tool\ NuLink 目录里:NUC1xx_ICE_M0.bin

网友C:
我每次换线,开始几次总不行,现在就用固定的一根线

网友G(2021-09-06):
版本不匹配?需要安装官方驱动吗

网友H:
这个需要单独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