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vdd的电容不够,会引起复位么

楼主(2021-08-04):
如题,
即使VBAT有电
RTC是否有复位的隐患

网友A:
没有的,一般情况下不用吧。

网友B:
也许有可能,但感觉条件有点极端

但在电路设计时,VDD应该不会没有电容吧,
每个引脚一个0.1uF电容,
并且,LDO的输出,应该也会有个uF级别的电容吧~~

网友A:
现在LDO都是国产的吧?

网友C:
有可能复位的。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E:
只要电流跟上就 可以

网友F:
不一定会复位的。

网友G:
楼主准备的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H:
不会引起复位的。

网友I:
vdd的电容选用多大的

网友J:
电源稳定吗

网友K:
可以增加104电容的。

网友L:
不会,芯片稳定的。

网友M:
是瞬间电压过大吗

网友N:
电源会引起系统复位的。

网友O:
电源和地之间加几个电容。

网友P:
如果电源变化过大就会复位的。

网友Q:
RTC会不会掉电的。

网友R:
楼主说的复位是数据丢失吗

网友S:
VBAT有电没有问题。

网友T:
有可能系统会复位的。

网友U:
RTc不会复位的。

网友C:
RTC不是外部的电池吗

网友V:
电容大一点不就可以了,
VDD多加几个104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