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串口助手是不是有数据接收上限还是怎的

楼主(2021-08-04):
接串口,长期监测数据,整理做数据分析
但不知怎的,
时间长了死机,时间长了就死机~~

串口助手,能长时间接收数据么?

网友A:
是的,数据量太大会卡死串口助手,我也遇到过。一般他的接收数据容量范围内,接收的数据量应该够你用了吧,我之前也做数据分析,数据刷新特别快,时间长也会卡死,但是数据量绝对够用,太多的数据量还把我excle卡死了。

网友B:
也许跟电脑的配置有关
但一般发生在数据量大,接收时间长的时候。
比如一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