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测试液体量

楼主(2021-08-04):
如题,测试液体量,容器比较小,最多几十毫升级别,漏斗状,如何测试里面液体量,用什么传感器?
如果无法测试液体量,测试液位是否到达某一个点也可以,应该使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A:
可以使用微压传感器,类似洗衣机的水位测试方法

网友B:
流量计也可以实现,计算下流过的液体计数了多少脉冲,再乘以单位脉冲数,就是液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