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IP防护等级测试和防水IPX1~8级测试设备

楼主(2021-08-04):
一、什么是IP防护等级测试?

IP是INGRESS PROTECTION(防护等级)的缩写,IP之后由两个阿拉伯数字组成,第1个数字表示电子产品防尘、防止外物侵入的等级,第2个数字表示电子产品防湿气、防水侵入的密闭程度等级。

IP防护等级测试

IP防护等级测试主要考核对人体触及危险带电部件的防护以及固体异物进入或水进入外壳内设备的防护。

IP防护等级测试执行标准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 GB/T 4208-2017,IEC/EN 60529:2013

二、IP防护等级的含义

1. 防尘等级

根据固体异物的大小将防尘等级分为7个等级,分别由数字0~6表示,其中数字0代表无防护,数字1~6的代表的含义为:

2. 防水等级

根据水的大小、压力、深度将设备防止进水的等级分为9级,分别由数字0~8表示,其中数字0代表无防护,数字1~8代表的含义为:

三、IP防护等级测试涵盖产品范围

户外机箱、户外机柜、配电箱、配电柜、控制器、户外灯具、标识牌、水表、水下摄像机、防水手机、气象仪器、电力设备、轨道交通、工业巡检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等。

四、如何选择IP防护测试等级?

从IP防护等级的含义我们可以看到防尘等级确实是数字越大等级越高,但是并非是防尘等级越高越好。例如有些设备需要预留进、出风口,对散热有一定要求的设备需要预留散热孔。所以要根据使用需求合理选择防尘等级;而防水等级是按照不同的实验方法来测试的,例如能承受短时浸泡的IPX7等级不一定能通过IPX6的高压喷水测试。因此并不是防水等级的数字越大等级越高,要针对不同的应用环境选择不同的防水等级。

五、IP防护等级防水测试设备

Delta德尔塔仪器的IPX防水检测仪器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各海关技术中心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所、国内外知名第三方检测认证实验室和国内外知名的电子电器生产厂家。设备性能达到有国际先进水平,性价比高。整套IPX1~9K级防水试验设备为实验室打包交钥匙工程,整体采用SUS304#不锈钢制造,耐锈耐腐蚀,长期使用不堵塞;IPX1~8级整体采用一个综合控制柜控制,操作简单。防水实验室设备共包含有:

IPX1/2垂直滴水试验装置(带15度倾斜的旋转样品台);

IPX3/4智能摆管淋水试验装置(带电随动自动转台);

IPX5/6冲水试验装置(带供水装置和ф6.3mm、ф12.5mm喷头);

IPX7/8浸水试验装置(50M水深,带水位显示、高度测量尺);

IPX9K高温高压喷射试验箱(1m³内箱容积,最高水温85℃);

IPX1~8级防水试验装置综合控制柜;

辅助供水、净水制水、过滤系统(配合以上产品使用)。

以上部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标准的试验设备进行试验。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该套设备包含IPX1~8~9K防水测试的功能。根据雨水对被测试样产品的作用方式的不同,目前防水试验有淋雨试验、滴水试验、冲水试验、浸水试验、外壳防护等多种不同的试验方法。不同标准根据试验目的及试验对象的不同,对水试验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中最常用的水试验标准有GB/T 2423.38(IEC 60068-2-18),GB/T4208-2017(IEC60529:2013)、ISO20653和GJB150A(MIL-STD-810G),各标准中对水试验的试验方法如下图:

防水实验室安装场地要求:

1)场地要做成防水的,地面要有排水沟槽,大约宽50mm,深30mm,沟槽盖板材质叶304#不锈钢材质,厚度约3.0mm;四周铺一圈。

2)场地内的照明、插座开关等要防水。

3)设备电源:电压AC220V 50Hz;功率:约5KW。

4)水源要引到室内,出水四分水管。

5)设备控制箱房在门外,里面设备与控制箱要留直径100MM穿线孔。

6)防水实验室面积:约60㎡;至少需要 宽4m*深5m*高3m以上。

(防水实验室建议尺寸布局图)

(IPX12垂直滴水试验装置+IPX56防冲水试验装置 )

(IPX34摆管淋雨试验装置+IPX78防浸水试验装置 )

IPX1~9K 防水试验装置——设备主要规格介绍:

1、(IPX1/2)垂直滴水试验装置

符合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EC60529、IEC60598、IEC60335、IEC 60034-5、GB2423、GB7000.1、GB/T 4942.1-2006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 4942.2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应用于防滴型、防溅型器具(产品)的防水试验。适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为1或2时所应做的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

滴水头尺寸:1000mm*800mm*350mm(H);

滴水头材料:采用进口SUS304#不锈钢,可保证针头五年不生锈,不堵塞;

滴水孔径:¢0.4mm;

滴水孔孔距: 20mm*20mm;

降雨量:1mm/min~3 mm/min~5 mm/min(可手动调节);

滴水高度:200mm~2000mm(可电动调节);

转台角度:0~360°任意旋转,倾角0~15°可调;

旋转样品台转速:1r/min;

设备控制:采用7英寸触摸屏及Delta德尔塔仪器智能PLC控制程序;

转盘最大承重:50Kg以内(其他规格需定制);

转盘材料:304不锈钢,激光切割而成,配绑带固定样品;

带电测试:配防水插座(预先注明);

滴水时间:1~9999min(每分钟或更多可以通过触摸屏设置可设定);

滴水箱空气压力清洁:试验完毕后,自动排干滴水箱水,然后喷气3分钟,时间可设定;

机体材料:工业铝合金型材和管材;

外形尺寸(L*D*H):1200X1400X2400mm;

整机结构:采用落地式结构(非挂墙式);

供电电源AC3Φ4W/380V/50HZ。

2、(IPX3/4)摆管淋水试验装置

符合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EC60529、IEC60598、IEC60335、IEC 60034-5、GB2423、GB7000.1、GB/T 4942.1-2006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 4942.2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应用于防滴型、防溅型器具(产品)的防水试验。适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为3或4时所应做的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

摆管规格: 标配R600mm,R800mm,R1000mm,R1200mm,R1400mm共5根;

摆管开孔数:

(1)IPX3分别为25,33,41,50,58个;

(2)IPX4分别为25,37,50,62,75,87个;

摆管总水流量:

(1)IPX3分别为R600摆管:1.8L/min,R800摆管:2.3L/min,R1000摆管:2.9L/min,R1200摆管:3.5L/min,R1400摆管:4.1L/min;

(2)IPX4分别为R600摆管:2.6L/min,R800摆管:3.5L/min,R1000摆管:4.3L/min,R1200摆管:5.3L/min,R1400摆管:6.1L/min;

摆管流量计算:喷头孔数X0.07L/M=摆管出水流量,可设置喷水流量;

设备控制:采用7英寸触摸屏及Delta德尔塔仪器智能PLC控制程序;

摆管材料:不锈钢,摆管内径: Φ15mm;

喷水口孔径:¢0.4MM,两孔间距:50mm;

滴水头材料:采用进口SUS304#不锈钢,可保证针头五年不生锈,不堵塞;内嵌定位球,方便调节喷水角度;

喷水口夹角:120度(IPX3)、180度(IPX4)利用不锈钢档条手动调节;

摆管摆动夹角:120度(IPX3)、180度、近似360度自动调节(手动调节或者程控自动调节);

试验时间: 2个0~99min的时间继电器设定试验时间及通电时间(可自行设定);

淋雨水压: 80~140kpa (可调);

机型结构: 由主动箱、从动箱、转台和控制系统及相应管路组成,外部部件均采用不锈钢制作;

机体结构由铝合金型材构成,美观高档大方。可以整体调节高低和长度尺寸,摆动角度可直接显示;

配置软水器(可选)、净水器、流量计、压力表等附件,2级阀门调节流量和压力;

控制系统:采用德尔塔仪器智能PLC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控制摆管转速和转台转速,可显示和调节摆管角度,摆速及转台转速等参数;

试验转盘:直径500mm,转速1~3r/分钟可调;转盘最大承重:50Kg以内(其他规格需定制);

转盘角度:0~360°任意旋转;倾斜角度为15°;

转盘材料:304不锈钢,激光切割而成,配绑带固定样品;

带电测试:配防水插座(预先注明);

转盘升降高度:可调节范围为被测试样与摆管距离200mm以内;

转盘移动性:四个万向脚轮任意移动,带刹车;

转盘动力系统:东元电机+减速系统+变频器;

保护装置:漏洞保护、缺水保护、过载保护、安全距离保护;

外形尺寸(LXDXH):约3200*2500*1800mm(H);

供电电源AC3Φ4W/380V/50HZ。

3、(IPX3)手执式淋雨试验装置

符合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EC60529、IEC60598、IEC60335、IEC 60034-5、GB2423、GB7000.1、GB/T 4942.1-2006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 4942.2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应用于防滴型、防溅型器具(产品)的防水试验。适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为3时所应做的试验;本设备为IPX3级摆管淋雨试验装置辅助用途手执式淋雨试验设备。

主要技术参数:

淋水喷头孔径:¢0.5mm;

总孔数:121个;

淋水孔分布:中央孔1个,内两圈24个孔夹角30°,外四圈96个孔夹角15°;

喷头球面直径:S¢75.5mm;

活动挡板:铝制挡板,不锈钢平衡锤;

喷头材料:黄铜;

把手和阀门材料:304不锈钢;

试验时间:0~30分钟或者用户设定时间(最少5min);

压力表:0~0.6MPa;

水压:50~150kpa;

试验距离:淋雨装置与被测试样表面距离为300~500mm之间;

设备控制:采用7英寸触摸屏及Delta德尔塔仪器智能PLC控制程序;

配备可高低调节的支架;

接水管:3m,水源用户自备;

4、 IPX5/6冲水试验装置

符合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EC60529、IEC60598、IEC60335、IEC 60034-5、GB2423、GB7000.1、GB/T 4942.1-2006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 4942.2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应用于防滴型、防溅型器具(产品)的防水试验。适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为5或6时所应做的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

孔径:ф6.3mm(IPX5)、ф12.5mm(IPX6);

IPX5、IPX6喷嘴螺纹联接、快速更换;

喷头材质:采用进口SUS304#不锈钢,可保证针头五年不生锈,不堵塞;

喷水流量: 12.5±0.625L/min(IPX5),100±5L/min(IPX6);

试验时间:3分钟或者用户设定时间;

喷嘴距外壳距离:2.5m~3m(试验人员控制);

带高度可调的支架;

冲水试验设备供水箱技术参数:

贮水箱容积:800L,尺寸800*1000*1000mm,不锈钢;

大流量供水水泵:0~7m3/h(调节阀手动控制);

小流量供水水泵:0~3m3/h;

流量控制:手动回水阀控制调节;

供水口:4路;

水管材料:不锈钢水管;

过滤系统:软水器+高效水过滤器,陶瓷滤芯;

箱体材料:304#不锈钢;

压力控制:手动阀门调节;

设备控制:采用7英寸触摸屏及Delta德尔塔仪器智能PLC控制程序;

外形尺寸(L*D*H):900*1100*1150mm;

供电电源AC3Φ4W/380V/50HZ。

5、 IPX7/8浸水试验装置

符合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EC60529、IEC60598、IEC60335、IEC 60034-5、GB2423、GB7000.1、GB/T 4942.1-2006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 4942.2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应用于防滴型、防溅型器具(产品)的防水试验。适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为7或8时所应做的短时间浸水与持续浸水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

试验容器材质:SUS304#不锈钢罐(非铸铁式),罐体厚度: 5mm;

容器直径:¢600mm、高度1200mm ;

通过空气压缩机对水箱进行模拟50米水压;(可根据要求模拟不同水深) ;

压力保持范围:常压~0.5MPa,带压力显示;压力表精度0.25级 ;

试验时间:0~9999分99秒 可预设;

提升装置:手提式不锈钢吊篮;

本防浸水试验装置带压力保护防暴装置和排水卸压装置 ;

标配不锈钢圆筛形样品支架,最大承重80Kg;

开盖方式为气动升降,带手动安全锁扣;

温度测量:温度测量采用PT-100传感器,测试水温与试样温差不大于5K;

设备控制:采用7英寸触摸屏及Delta德尔塔仪器智能PLC控制程序;

供电电源AC3Φ4W/380V/50HZ。

6、 IPX9K高温高压喷射试验箱

符合GB/T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EC60529、IEC60598、IEC60335、IEC 60034-5、GB2423、GB7000.1、GB/T 4942.1-2006旋转电机整体结构的防护等级(IP代码) 分级、GB/T 4942.2低压电气外壳防护等级、等标准要求设计制造。应用于防滴型、防溅型器具(产品)的防水试验。适用于外壳防护等级第二位特征数字为9时所应做的高温高压喷水试验。

主要技术参数:

本设备使用高压水泵,将一定压力,一定流量的试验用水(RT常温~80℃±5℃),通过喷嘴装置喷淋在试样上,达到试验所要求的环境;

本设备外壳及内箱全部采用SUS304#不锈钢材料,试验箱上部为试验室和控制屏,下部安装水泵(德国原装高压泵)和电磁阀(日本原装进口)、恒温及回水双水箱(SUS304不锈钢材料)、转台电动机(日本松下电机)和减速传动机构;

本设备所有的控制设置,水温、喷头控制、压力、时间,流量要求用一个7英寸松下触摸屏及Delta德尔塔仪器智能PLC控制程序来完成;

试验箱箱体为整体结构形式,高压水泵、高温储水箱等位于试验箱的后部下方,控制系统位于箱体正面;电子数显流量调节阀,调速电机、进口增加泵、进口耐高温高压电磁阀;

流量压力控制:采用手动阀控制流量和压力,涡轮流量计指示流量,弹簧式压力表指示压力;

温度测量采用PT-100传感器;

箱门采用透明设计,并装有照明灯,方便使用者直接观察实验情况;

标配可调转速的样品台;

试验箱底部采用高质量可固定式PU活动轮,方便用户搬移7.在设备的后侧,加热箱的进水口前,加一个有过滤功能的净水装置;

试验空间:内箱尺寸1000x1000x1000(WxHxD)mm;

喷水环角度:0°,30°,60°,90°(4个位置);

喷水孔数:4个;

高温蓄水箱:

温度范围:RT常温~80℃±5℃(热水喷射试验,高压热喷射);

水箱容积:最大储水量150L,在水箱的内部,上中下分别装有3个感应水位的传感器,三根加热管固定在水箱内的底部,加热方式电加热(15KW),同时,为了防止溢水,在加热箱上设有防护措施;

试验转台规格:直径Φ400mm;转速5±1r.p.m,高度可升级调节,试验台承重≤35kg;

喷嘴在0°,30°,60°,90°喷水时,与受测物距离为100-150mm(可调),每个位置30秒;

流量为14~16L/min(常用规格15±1L/min),喷水压力为8000~10000kpa(81.5-101.9kg/c㎡);

观察窗:钢化玻璃;

门:单开铰链门(左铰链,右把手),配观察窗、窗框/门框硅橡胶密封圈密封;

喷淋机组:增压水泵+进口高压泵+可加热水箱+4个喷嘴;

配有水箱及进口电磁阀电磁阀;

电子流量计:可实时显示喷水流量(控制器直接显示),免清洗耐高温高压;

管路:耐高温高压管路一套;

配有进水系统(循环用水),排水系统,玻璃刮水系统;

保护装置:漏洞保护、缺水保护、过载保护、安全距离保护;

整机尺寸:1480x1980x1260(WxHxD)mm;

供电电源AC3Φ4W/380V/5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