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F403这样接485可以吗?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8-05):
感谢二楼的指导。

网友A:
这不是挺常规的么?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B:
R161那个120欧姆电阻不能随便加,有使用条件的,长距离传输用的终端电阻,比如你是几百米的通信。总线4.7K空闲电阻值太小,有十来个设备基本就带不动了。 不过一对一连接的话,这么接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