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030RCT6丢失自举程序问题

楼主(2021-08-04):
1.BOOT0脚跳高,使用USART下载工具连接不上芯片2.使用JLINK可以正常连接,下载程序
3.读取的用户选择字节区内容无异常,无写保护、读保护之类
4.查看 AN2606 文档,0x1FFFD800数据为自举程序固件,使用JLINK查看,发现是全F

6.初步判断自举程序丢失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你是连的哪个USART?ISP只能用串口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连的哪个USART?ISP只能用串口1。

就是USART1

网友B:
碰到李鬼了。。。

网友C:
如果确认BOOT脚、UART口没啥问题的,不妨检查下串口连接的硬件线路,

或者换块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