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AT25640,带源码

楼主(2021-08-04):
#include "eeprom.h"

void eeprom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RCC_AHB1Periph_GPIOC|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使能SPI1时钟

        //GPIOFB3,4,5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PB3~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FB3,4,5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PB3~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FB3,4,5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PB3~5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SPI2); //PB3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2,GPIO_AF_SPI2); //PB4复用为 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2); //PB5复用为 SPI1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ENABLE);//复位SPI1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SPI2,DISABLE);//停止复位SPI1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eeprom_read_write_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2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8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  16分频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256分频

void eeprom_set_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SPI2->CR1&=0XFFC7;//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SPI2->CR1|=SPI_BaudRatePrescaler;        //设置SPI1速度
        SPI_Cmd(SPI2,ENABLE); //使能SPI1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eeprom_read_write_byte(u8 Tx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TXE) == RESET){}//等待发送区空

        SPI_I2S_SendData(SPI2, TxData);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byte  数据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2); //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
}

//==============================================================================
// 描述: 在AT25读状态寄存器
// 输入: 无
// 返回: unsigned char dat 状态寄存器数据
//==============================================================================

u8 eeprom_read_sr(void)
{
        u8 dat;
        eeprom_cs=0;
        eeprom_read_write_byte(RDSR);        //  定入指令0x05
        dat = eeprom_read_write_byte(0xff);       //  读回数据
        eeprom_cs=1;
        return  dat;
}

//==============================================================================
// 描述: 向AT25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unsigned char Dat 字符数据
//       unsigned int addr 写入的地址
// 返回: 无
//==============================================================================
void eeprom_write_byte(u16 addr,u8 Dat)
{
        unsigned char Add;
        while(eeprom_read_sr()&RDY);                   // 读状态寄存器

        eeprom_cs=0;
        eeprom_read_write_byte(WREN);                           // 写使能锁存
        eeprom_cs=1;

        eeprom_cs=0;                                  // 芯片使能
        // 写入写操作指令
        if(addr>0x00ff)
                eeprom_read_write_byte((WRITE|0x08));           // 地址大于255
        else
                eeprom_read_write_byte(WRITE);                  // 地址小于255

        // 写入地址
        Add = (unsigned char)(addr & 0xff);             // 将地址换成8位
        eeprom_read_write_byte(Add);

        // 写入数据
        eeprom_read_write_byte(Dat);
        eeprom_cs=1;                                // 芯片关闭
}
//==============================================================================
// 描述: 在AT25读一个字节操作
// 输入: 无
// 返回: unsigned char dat 读出一个字符数据
//==============================================================================
u8 eeprom_read_byte(u16 addr)
{
        u8 dat,add;
        while(eeprom_read_sr()&RDY);                   // 读状态寄存器
        eeprom_cs=0;
        // 写入写操作指令
        if(addr>0x00ff)
                eeprom_read_write_byte((READ | 0x08));         // 地址大于255
        else
                eeprom_read_write_byte(READ);                  // 地址小于255

        // 写入地址
        add = (unsigned char)(addr & 0xff);             // 将地址换成8位
        eeprom_read_write_byte(add);

        // 读出一个数据
        dat=eeprom_read_write_byte(0xff);
        eeprom_cs=1;
        return dat;
}
//==============================================================================
// 描述: 向AT25连续写入数据
// 输入: unsigned char *PC 写入数据指针
//       unsigned int count 写入数量计数
//       unsigned int SatAddr 写入起始地址
// 返回: 无
//==============================================================================
void eeprom_write_buf(u16 startAddr,u8 *buf,u16 count)
{
        u16 i;
        while(eeprom_read_sr()&RDY);                   // 读状态寄存器

        eeprom_cs=0;
        eeprom_read_write_byte(WREN);                           // 写使能锁存
        eeprom_cs=1;
        eeprom_cs=0;

        eeprom_read_write_byte(WRITE);                        // 写入写操作指令
        eeprom_read_write_byte(startAddr>>8);                 // 写入地址
        eeprom_read_write_byte(startAddr);

        for(i=0;i<count;i++)// 写入数据
        {
                eeprom_read_write_byte(*buf++);
        }
        eeprom_cs=1;                                 // 芯片关闭
}
//==============================================================================
// 描述: 向AT25连续写入n字节的数据
// 输入: unsigned char *PC 写入数据指针
//       unsigned int count 写入数量计数
//       unsigned int SatAddr 写入起始地址
// 返回: 无
//==============================================================================
void eeprom_write_nbyte(u16 startAddr,u8 *buf,u16 count)
{
        u16 pageTotal=count/64;
        u16 pageResidue=count%64;
        u16 i;
        u16 pageCnt=0;

        for(i=0;i<pageTotal;i++)
        {
                eeprom_write_buf(startAddr+pageCnt,&buf[pageCnt],64);
                pageCnt+=64;
        }
        eeprom_write_buf(startAddr+pageCnt,&buf[pageCnt],pageResidue); //写入剩余的
}

//==============================================================================
// 描述: 在AT25连续读数据
// 输入: unsigned char *PC 读出数据指针
//       unsigned int count 读出数量计数
//       unsigned int SatAddr 读出起始地址
// 返回: 无
//==============================================================================
void eeprom_read_buf(u16 startAddr,u8 *buf,u16 count)
{
        unsigned int i;
        while(eeprom_read_sr()&RDY);                   // 读状态寄存器
        eeprom_cs=0;

        eeprom_read_write_byte(READ);       // 写入读操作指令
        // 写入地址
        eeprom_read_write_byte(startAddr>>8);
        eeprom_read_write_byte(startAddr);

        // 读出n个数据
        for(i=0;i<count;i++)
        {
                *buf++ = eeprom_read_write_byte(0xff);
        }
        eeprom_c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