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显示软件取模图片

楼主:
一、软件取模参考

楼主(2021-08-04):
二、软件代码

//4096色/16位真彩色/18位真彩色/24位真彩色/32位真彩色
//图像数据头结构体
__packed typedef struct _HEADCOLOR
{
   unsigned char scan;
   unsigned char gray;
   unsigned short w;
   unsigned short h;
   unsigned char is565;
   unsigned char rgb;
}HEADCOLOR;
//scan: 扫描模式
//Bit7: 0:自左至右扫描,1:自右至左扫描。
//Bit6: 0:自顶至底扫描,1:自底至顶扫描。
//Bit5: 0:字节内象素数据从高位到低位排列,1:字节内象素数据从低位到高位排列。
//Bit4: 0:WORD类型高低位字节顺序与PC相同,1:WORD类型高低位字节顺序与PC相反。
//Bit3~2: 保留。
//Bit1~0: [00]水平扫描,[01]垂直扫描,[10]数据水平,字节垂直,[11]数据垂直,字节水平。
//gray: 灰度值
//   灰度值,1:单色,2:四灰,4:十六灰,8:256色,12:4096色,16:16位彩色,24:24位彩色,32:32位彩色。
//w: 图像的宽度。
//h: 图像的高度。
//is565: 在4096色模式下为0表示使用[16bits(WORD)]格式,此时图像数据中每个WORD表示一个象素;为1表示使用[12bits(连续字节流)]格式,此时连续排列的每12Bits代表一个象素。
//在16位彩色模式下为0表示R G B颜色分量所占用的位数都为5Bits,为1表示R G B颜色分量所占用的位数分别为5Bits,6Bits,5Bits。
//在18位彩色模式下为0表示"6Bits in Low Byte",为1表示"6Bits in High Byte"。
//在24位彩色和32位彩色模式下is565无效。
//rgb: 描述R G B颜色分量的排列顺序,rgb中每2Bits表示一种颜色分量,[00]表示空白,[01]表示Red,[10]表示Green,[11]表示Blue。

void image_display(u16 x,u16 y,u8 * imgx);//在指定位置显示图片
void image_show(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8 scan,u8 *p);//在指定区域开始显示图片
u16 image_getcolor(u8 mode,u8 *str);//获取颜色

楼主:
//从8位数据获得16位颜色
//mode:0,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     1,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str:数据
u16 image_getcolor(u8 mode,u8 *str)
{
        u16 color;
        if(mode)
        {
                color=((u16)*str++)<<8;
                color|=*str;
        }else
        {
                color=*str++;
                color|=((u16)*str)<<8;
        }
        return color;
}
//在液晶上画图(仅支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or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的扫描方式!)
//xsta,ysta,width,height:画图区域
//scan:见image2lcd V2.9的说明.
//*p:图像数据
void image_show(u16 xsta,u16 ysta,u16 width,u16 height,u8 scan,u8 *p)
{
        u32 i;
        u32 len=0;
        if((scan&0x03)==0)//水平扫描
        {
                LCD_Scan_Dir(L2R_U2D);//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LCD_Set_Window(xsta,ysta,width,height);
                LCD_SetCursor(xsta,ysta);//设置光标位置

        }else  //垂直扫描
        {
                LCD_Scan_Dir(U2D_L2R);//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LCD_Set_Window(xsta,ysta,width,height);
                LCD_SetCursor(xsta,ysta);//设置光标位置
        }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len=width*height;                        //写入的数据长度
        for(i=0;i<len;i++)
        {
                LCD_WR_DATA(image_getcolor(scan&(1<<4),p));
                p+=2;
        }
        LCD_Set_Window(0,0,lcddev.width,lcddev.height);
}

//在指定的位置显示一个图片
//此函数可以显示image2lcd软件生成的任意16位真彩色图片.
//限制:1,尺寸不能超过屏幕的区域.
//     2,生成数据时不能勾选:高位在前(MSB First)
//     3,必须包含图片信息头数据
//x,y:指定位置
//imgx:图片数据(必须包含图片信息头,"4096色/16位真彩色/18位真彩色/24位真彩色/32位真彩色”的图像数据头)
//注意:针对STM32,不能选择image2lcd的"高位在前(MSB First)"选项,否则imginfo的数据将不正确!!
void image_display(u16 x,u16 y,u8 * imgx)
{
        HEADCOLOR *imginfo;
        u8 ifosize=sizeof(HEADCOLOR);//得到HEADCOLOR结构体的大小
        imginfo=(HEADCOLOR*)imgx;
        image_show(x,y,imginfo->w,imginfo->h,imginfo->scan,imgx+ifosize);
}

楼主:
三、函数调用

int main(void)
{
        HEADCOLOR *imginfo;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imginfo=(HEADCOLOR*)gImage_image2;        //得到文件信息
        LCD_Init();           //初始化LCD FSMC接口

        image_display(0,400,(u8*)gImage_image2);//在指定地址显示图片
          while(1)
        {

                delay_ms(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