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计算文件MD5值校验数据

楼主(2021-08-04):
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MD5:
一、MD5计算将整个文件或者字符串,通过其不可逆的字符串变换计算,产生文件或字符串的MD5散列值。任意两个文件、字符串不会有相同的散列值(即“很大可能”是不一样的,理论上要创造出两个散列值相同的字符串是很困难的)。
二、因此MD5常用于校验字符串或者文件,以防止文件、字符串被“篡改”。因为如果文件、字符串的MD5散列值不一样,说明文件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即经过修改的,如果发现下载的文件和给的MD5值不一样,需要慎重使用。
三、MD5文件校验用途非常多,例如:游戏补丁包的校验,病毒文件确认,APP提审校验等;如果要确认某一个文件的完整性和正确性,都会使用MD5进行校验。

怎么用STM32计算文件MD5值
就是下面一段代码,说起来就有点多了直接给代码吧。全是数学计算。

楼主:
unsigned int sample_index = 0; //从TEST_data采集64位个字节
unsigned int data_index = 0;   //bin文件字符索引,固件bin文件大小不要超过65K
unsigned int read_times = 0;
unsigned int BIN_location = 0;

void data_reset()
{
        sample_index = 0;
        data_index = 0;
        read_times = 0;
        BIN_location = 0;
        A=0x67452301;
        B=0xefcdab89;
        C=0x98badcfe;
        D=0x10325476;
        a=0;
        b=0;
        c=0;
        d=0;
        memset(flen,0x00,sizeof(flen));
        memset(x,0x00,sizeof(x));
}

void read_group_tempbuf(unsigned long fileSize)
{
        memset(x,0,64);
        sample_index = 0;
        for(j = 0;j < 16;j++)//fread(&x,4,16,fp) 以4字节为一组,共16组往x写入数据
        {
                for(k = 0;k < 4;k++)
                {
                        if((read_times >= fileSize/1024)&&(data_index >= fileSize%1024)) break;//当对最后一部分小于1K的bin文件处理

                        ((char*)x)[sample_index] = Temp_Ex_Flash[data_index];
                        data_index++;
                        sample_index++;
                }
        }
}

void get_bin_md5(unsigned long fileSize,char *result)
{
        unsigned short i = 0;
        UINT br;
        FIL file;

        data_reset();

        f_open(&file,"/car.bin",FA_READ);
        for(read_times = 0;read_times < fileSize/1024;read_times++)//对整K进行md5计算
        {
                f_read (&file, &Temp_Ex_Flash,1024, &br);
                BIN_location += 1024;

                for(i = 0;i < 16;i++)//刚好对读出的1Kbin文件进行md5计算
                {
                        read_group_tempbuf(fileSize);
                        md5();
                }
                data_index = 0;//最大只到1023
        }
        memset(Temp_Ex_Flash,0,1025);
        f_read (&file, &Temp_Ex_Flash,fileSize%1024, &br);

        read_group_tempbuf(fileSize);
        for(i = 0;i < (fileSize%1024)/64;i++)
        {
                md5();
                read_group_tempbuf(fileSize);
        }
        ((char*)x)[fileSize%64]=128;//文件结束补1,0操作 10000000

        flen[1]=fileSize/0x20000000;   //转换二进制文件大小(byte->bit)
        flen[0]=(fileSize%0x20000000)*8;

        if(fileSize%64>55) md5(),memset(x,0,64);
        memcpy(x+14,flen,8);
        md5();
        sprintf(result,"%08x%08x%08x%08x",PP(A),PP(B),PP(C),PP(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