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开关要怎样搞才简单

楼主(2021-08-04):
厕所里,人一进来要同时开抽气扇和LED灯泡。不用开关,想用人体红外感应的,但是这个感应灯座只能接灯泡不能并联抽气扇,抽气扇停止时有反向电动势会烧灯座吧?怎么搞才能实用化呢?越简单越好,如果灯座输出那接出线再变成弱电去控制电磁开关就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泡 跟  抽气扇并联即可。

这样不行吧,断电的瞬间,会产生反向电动势,会把红外感应板烧掉吧

网友B:
楼道电梯前,大量的风扇就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C:
把反电势消耗掉不就行了

网友D:
灯座输出接个220V继电器,继电器接风扇

网友E:
拆开看看啊,如果灯泡是继电器控制的,那么断开瞬间都直接开路了,而且如果是白炽灯的话电动势直接被灯消耗掉了啊

网友F:
不佩服你都不行,交流电机反电动势忽略不计,烧红感,除非你的红感是烧火棍,没有ACDC(一般这种是RC降压)

网友G:
压敏电阻了解一下

网友H:
这是继电器的干活

网友I:
并个压敏电阻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看啊,如果灯泡是继电器控制的,那么断开瞬间都直接开路了,而且如果是白炽灯的话电动势直接被灯消耗 ...

输出不是继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开看看啊,如果灯泡是继电器控制的,那么断开瞬间都直接开路了,而且如果是白炽灯的话电动势直接被灯消耗 ...

好奇怪的,输入的零线共用,也没接任何零件,通过灯座再通向整流桥的。用在灯丝上好理解,但可以用LED理解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压敏电阻了解一下

看上面的图,这个可以直接接压敏电阻?输入输出共用的,如果并压敏电阻等于直接在输入电源那接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座输出接个220V继电器,继电器接风扇

接继电器话又得多很多零件了,因为灯座输出是220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继电器话又得多很多零件了,因为灯座输出是220伏的

用线圈电压220V的继电器啊,只需要多一个继电器而已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奇怪的,输入的零线共用,也没接任何零件,通过灯座再通向整流桥的。用在灯丝上好理解,但可以用LED理 ...

可控硅控制电路,网上一搜你就知道了!至于LED也能用,因为大多数的LED内部都是有整流桥的,然后采用电阻分压串并联的方式点亮的!
关闭的时候电机的反向电动势烧主板的可能性不大,反而是灯可能亮一下!具体可以试一下,如果烧了当我没说!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上面的图,这个可以直接接压敏电阻?输入输出共用的,如果并压敏电阻等于直接在输入电源那接入了 ...

压敏电阻是防电压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控硅控制电路,网上一搜你就知道了!至于LED也能用,因为大多数的LED内部都是有整流桥的,然后采用电阻 ...

反正觉得这个感应灯座直接接压敏电阻不行,等于压敏电阻直接接在电源上了。这个灯座的电路电流要先通过灯再通向整流桥,这点难理解,如果灯是钨丝的好理解,小电流直接通过了。但灯是LED话,电流怎么通过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线圈电压220V的继电器啊,只需要多一个继电器而已

好像是可以,原来不知有220伏交流的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正觉得这个感应灯座直接接压敏电阻不行,等于压敏电阻直接接在电源上了。这个灯座的电路电流要先通过灯 ...

也是小电流啊!只要电流足够小LED就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