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外部引脚中断的问题

楼主:
今天想用自己以前的比较干净的工程模板做一个东西,,,,,,,在添加上引脚中断的时候,,突然想知道自己配置的中断优先级是否正确执行,,,,,
以前刚学习32的时候测试过是可以的,,不过今天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大家都知道32有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式优先级,,,常理来讲,,,,,,
如果两个的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级别高就优先执行谁,,,,级别高的可以打断级别低的
如果两个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谁先来就先执行完谁,,如果同时到来,那就看谁的响应式优先级高就先执行谁,,,,,,
那只是常理来讲,,,,,,,,,,,,,,以前也是按照常理来讲,,,,,,做程序,,,不过今天发现一个,,,,,,特殊来讲
今天我用PB0  和  PB2做实验---

楼主(2021-08-04):
我现在把PB0 和 PB2短接在一块,,用一根线连接,,然后把这根线在低电平和高电平之间切换

楼主:
11111111111说明,,上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响应式优先级高就执行谁,,,,,,,,符合常规

楼主:
然后,,改一下

楼主:
22222222222222 说明,,上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触发时不符合常规

楼主:
然后我再改一下

楼主:
333333333333说明,,上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抢占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楼主:
444444444444444 说明,,上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抢占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楼主:
我再改一下

楼主:
5555555555555555 说明,,下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响应式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楼主:
66666666666666666 说明,,下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执行的不符合常规

楼主:
我再改一下抢占式优先级

楼主:
然后在交换一下触发方式

楼主:
说明,,上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响应式优先级高就执行谁,,,,,,,,符合常规

说明,,上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触发时不符合常规

说明,,上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抢占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说明,,上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抢占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楼主:
说明,,下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响应式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说明,,下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执行的不符合常规

说明,,下拉模式下,上升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抢占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说明,,下拉模式下,下降沿触发,,抢占式优先级不相同,,响应式优先级不相同,,,谁的抢占式优先级别高就先执行谁,,,,,,,符合常规

楼主:
不知道亲们遇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这是我的程序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zxnN9 密码:mbbl

上面的两条不符合常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就是要注意额,,,,,,,,

上拉配下降,,,,下降还下降,,,,,,,,,,,,,,,,,,,,,,,,,,,

网友A:
抛开内容不谈,怎么都喜欢一个内容非要盖个摩天大楼,看的真难受。这不是就是水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