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嵌入LUA开发(控制小灯闪耀)

楼主:
今天因为想让STM32完美的处理字符串,所以就想着让STM32嵌入lua,本来想用f103c8t6,但是一编译就提示内存不足......
所以单片机的型号选择的

楼主(2021-08-04):
我下载到了RBT6的芯片上测试的

先说一下最终实现的效果吧,就是用lua语言控制单片机的PC13  每间隔500Ms反转一次

实现功能的部分

楼主:
static int lua_led_on(lua_State *L)
{
  PCout(13) = 1;
  return 1;
}
static int lua_led_off(lua_State *L)
{
  PCout(13) = 0;
  return 1;
}

static int lua_delay(lua_State *L)
{
  int num;
  num= lua_tointeger(L, 1);
  delay_ms(num);
  return 1;
}

static const struct luaL_Reg mylib[]=
{
  {"led_on",lua_led_on},
  {"led_off",lua_led_off},
  {"delay",lua_delay},
  {NULL,NULL}
};

const char LUA_SCRIPT_GLOBAL[] ="  \
off = 500     \
on = 500       \
while 1 do \
led_on() \
delay(off)    \
led_off()        \
delay(on)      \
end";

楼主:
调用部分while(1)
    {
        lua_State *L;
        L = luaL_newstate(); /* 建立Lua运行环境 */
      luaopen_base(L);
        luaL_setfuncs(L, mylib, 0);
    luaL_dostring(L, LUA_SCRIPT_GLOBAL); /* 运行Lua脚本 */

        while(1);

楼主:
其实虽然可以了,但是也没什么感觉....因为可能需要裁剪很多功能才能运行在c8t6上,所以,唉,不开心......

现在说一下移植(赋值粘贴加修改)的步骤

楼主:
下载之后
把这个文件夹拷贝出来

楼主:
放在自己的工程目录下,位置随意,只要自己知道就行,因为需要手动设置告诉软件一些.h的位置,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楼主:
设置头文件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