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Maker-M471测评】二:从模板工程熟悉新唐的库操作

楼主(2021-08-08):
从官网给的地址中,下载了板子的BSP包,里面有三个文件夹,Document、Library、SampleCode。虽然第一次接触新唐,但是看到了Library文件,就意味着支持库操作

在demo里,看到了模板工程,那就从模板工程开始熟悉,模板工程结构如下

而在mian函数里,是简单的几行代码
  1.     SYS_Init();
  2.     UART_Open(UART0, 115200);
  3.     printf("Hello World\n");
  4.     while(1);

这个操作简直是简单明了啊。。。首先是UART_Open函数,参数里直接赋值串口号、波特率

参数一直支持到串口5,M471手册里介绍的也是5个串口。但是在UART_Open函数以及其内部的函数中没有看到TX和RX的管脚操作。。。只剩一个SYS_Init()函数了,这个函数在mian.c文件中,
  1. SYS->GPB_MFPH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12MFP_Msk | SYS_GPB_MFPH_PB13MFP_Msk))    |       \
  2.                     (SYS_GPB_MFPH_PB12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H_PB13MFP_UART0_TXD);
这个配置貌似也有点简单了吧,一个复合语句搞定?对比原理图,确认下,是不是PB12和PB13从源头,板载下载器开始,四个拨码开关,1和2决定了是否连接MCU串口和虚拟串口

拨码开关连接到MCU_TX/RX,MCU_TX/RX确实是连接到了PB12和PB13

实际在看管脚复用功能的时候,发现新唐有一个软件,NuTool-PinView,可以方便的查看每个管脚的复用功能

自动侦测已连接的芯片,然后读取芯片管脚配置,可以反向验证芯片的管脚配置
在SYS_Init()函数中,还注意到一点,

  1. SYS_UnlockReg();
  1. SYS_LockReg();

就是这对操作,查看参考手册,找到相关描述

大意就是一些系统控制寄存器需要被保护,以避免一些意外的操作。在对这些特殊寄存器编程的时候,要进行解除保护。解除保护就是序列的将数据“59h”,“16h”和“88h”连续写入寄存器SYS REGLCTL。在这三个数据写入过程中,任何不同的数据值、不同的序列或任何其他对其他地址的写入都会中止这个操作。下面列出了全部需要解除保护的寄存器名称

在SYS_Init()函数中,解除保护后,就是设置晶振管脚、各种系统时钟源操作。
整个工程,最终的效果就是串口输出一个字符串

对于打印输出以及输入,库里也提供了一个c文件retarget.c来实现基于半主机的printf和getchar,然后就转到通用操作了,改写重定向这两个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stream)
{
    SendChar(ch);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stream)
{
    return (GetChar());
}
SendChar以及GetChar就是和实际串口操作相挂钩的

网友A:
新唐比较给力的,直接提供好了重定向文件,里面有常用的几个函数非常棒。包括硬件错误处理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唐比较给力的,直接提供好了重定向文件,里面有常用的几个函数非常棒。包括硬件错误处理函数。 ...

还真是,其他最多只是把printf重定向好

网友B:
要是有些使用教程,就更好了

网友C:
重定向不是有宏定义了吗

网友D:
用了microlib了吗

网友E:
资料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F:
M471性能怎么样

网友G:
新唐的BSP包资源真多。

网友H:
有操作系统的模板吗?

网友:
arm内核的都支持库函数吧

网友I:
期待跟stm32一样的图形化开发。

网友J:
prng是什么库?

网友K:
NuTool-PinView很给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料在哪里下载的

官网,板卡里面就有

网友L:
这个库文件,确实不错的,很棒的一种。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

网友M(2021-09-11):
你这个软件厉害啊,官网下的么?我也去找找

网友N(2021-10-19):
恩,新唐的函数初始化确实很简单,
刚开始不习惯的是,在系统时钟里分配引脚,然后在初始化外设,
用用习惯了,感觉,这样也没什么。

网友O:
NuTool-PinView
这个看着挺好

网友P(2022-01-10):
需要M471开发板 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