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伺服驱动器PID参数整定

楼主:
在使用伺服驱动器过程中,我们都需要进行驱动器的调试。其中最关键的参数调试莫过于PID参数整定了。

专业的驱动器都会包含完整的三闭环系统,包括电流闭环、速度闭环、位置闭环。这里从电流环开始逐一介绍一下PID参数整定方法。

电流闭环调试

1、置Ki参数为0,逐步加大Kp参数,保证曲线不出现震荡的最大Kp值。调好Kp值以后,因为Ki是0,所以,曲线会一般有一个恒定的误差,我们称作稳态误差,为了消除误差,我们进行下一步Ki参数调试。

2、保持Kp不动,慢慢增加Ki参数,直至实际电流和指定电流曲线几乎重合,并且不出现过冲。

如图一所示,这样电流环的参数调节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

速度闭环调试

速度闭环的调试关键的参数是Kp。Kp参数决定速度环的响应速度和带宽。

还是一样方法

1、先增大Kp参数,直到两条曲线趋近重合,已不出现震荡为最佳。

2、Ki参数,Ki参数主要消除稳态误差,这个值大概调节一下就行。

3、若曲线爬坡阶段出现了较大的跟踪误差,即实际曲线和指令曲线相差较大,则需要增加点加速度前馈,降低跟踪误差。

位置闭环调试

一般这个环路,速度前馈保持全速前馈即可,不需要再调整。

1、调节Kp参数,反复调节Kp参数,直到两条曲线几乎完全重合,不出现稳态误差,或者只有几个脉冲的误差,不出现稳态震荡。

2、若曲线爬坡出现较大跟随误差。则需要增加点加速度前馈,具体需要反复调试得到满意值。

至此,三个闭环终于完全调试成功!

网友A(2022-03-16):
讲得真好!有需要用到 板队板连接器(浮动连接器)的工程师吗?浮动连接器就是:可以弥补安装的定位误差,也可以适应 因振动产生位置偏移、或间隙存在的连接器即为浮动连接器。我们主要是日系KEL浮动连接器代理,在工控运动控制器行业已经有典型客户在用,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本人 18682337202 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