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什么UART I2C通讯不用串电容,而USB3.0 PCIE需要串电容?

楼主(2021-08-05):
为什么UART I2C之间通讯不用串联100nf电容,主从电平不一样还需要电平转换电路来实现。而USB3.0 PCIE之间通讯需要串联100nf电容,是为了隔离主从之间的电平不一样吗?还是其他原因?如果是隔离主从电平不一样,为什么UART I2C之间不用串联100nf电容来解决,还需要复杂的电平转换电路来实现。

网友A:
通讯速率不一样啊,对于USB来说,100nf电容等于短路

网友B:
百度单端与差分信号原理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速率不一样啊,对于USB来说,100nf电容等于短路

这样解释明白了,是因为超高频是为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单端与差分信号原理学习

看了都是一些单和差分的区别,不能解释我上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