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 Cubemx配置Timer实现5ms一个中断

楼主(2021-08-05):
目的:在STM32F429实现一个5ms一个interrupt的中断,并且重复触发

我们选用TIM2,可以看到TIM2是在APB1总线上,也可以看到APB1总线的 Clock是90M

楼主:
整个Cube的配置为:

其中我要来说下几个参数:

预分频器值(Prescaler value):此部分就是把clock source分频到一个你想要的频率,计数器时钟频率CK_CNT 等于fCK_PSC/ (PSC[15:0] + 1)

比如我们APB1是90M,我们此部分设置90-1,得到的最终频率是90M/((90-1)+1) = 1MHz

定时器周期(Period):我们设置预分频后得到1MHz,此部分想得到5ms,就是1M Hz/5000 = 200Hz,也就是5ms产生一次

需要注意的点是: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默认timer中断不会启动,需要主动调用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函数

效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