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驱动OV7670代码介绍

楼主(2021-08-05):
1)寄存器介绍
typedef enum
{
        ov7670_reg_gain        = 0x00,
        ov7670_reg_blue        = 0x01,
        ov7670_reg_red        = 0x02,
        ov7670_reg_vref        = 0x03,
        ov7670_reg_com1        = 0x04,
        ov7670_reg_bave        = 0x05,
        ov7670_reg_gbave=0x06,
        ov7670_reg_aechh=0x07,
        ov7670_reg_rave        = 0x08,
        ov7670_reg_com2        = 0x09,
        ov7670_reg_pid        = 0x0a,
        ov7670_reg_ver        = 0x0b,
        ov7670_reg_com3        = 0x0c,
        ov7670_reg_com4        = 0x0d,
        ov7670_reg_com5        = 0x0e,
        ov7670_reg_com6        = 0x0f,
        ov7670_reg_aech        = 0x10,
        ov7670_reg_clkrc        = 0x11,
        ov7670_reg_com7        = 0x12,
        ov7670_reg_com8        = 0x13,
        ov7670_reg_com9        = 0x14,
        ov7670_reg_com10=0x15,
        ov7670_reg_rsvd1        = 0x16,
        ov7670_reg_hstart= 0x17,
        ov7670_reg_hstop        = 0x18,
        ov7670_reg_vstart= 0x19,
        ov7670_reg_vstop        = 0x1a,
        ov7670_reg_pshft        = 0x1b,
        ov7670_reg_midh        = 0x1c,
        ov7670_reg_midl        = 0x1d,
        ov7670_reg_mvfp        = 0x1e,
        ov7670_reg_laec        = 0x1f,
        ov7670_reg_adctl0= 0x20,
        ov7670_reg_adctl1= 0x21,
        ov7670_reg_adctl2= 0x22,
        ov7670_reg_adctl3= 0x23,
        ov7670_reg_aew        = 0x24,
        ov7670_reg_aeb        = 0x25,
        ov7670_reg_vpt        = 0x26,
        ov7670_reg_bbias        = 0x27,
        ov7670_reg_gbbias=0x28,
        ov7670_reg_rsvd2        = 0x29,
        ov7670_reg_exhch= 0x2a,
        ov7670_reg_exhcl        = 0x2b,
        ov7670_reg_rbias        = 0x2c,
        ov7670_reg_advfl        = 0x2d,
        ov7670_reg_advfh        = 0x2e,
        ov7670_reg_yave        = 0x2f,
        ov7670_reg_hsyst        = 0x30,
        ov7670_reg_hsyen= 0x31,
        ov7670_reg_href        = 0x32,
        ov7670_reg_chlf        = 0x33,
        ov7670_reg_arblm        = 0x34,
        ov7670_reg_rsvd3        = 0x35,
        ov7670_reg_rsvd4        = 0x36,
        ov7670_reg_adc        = 0x37,
        ov7670_reg_acom        = 0x38,
        ov7670_reg_ofon        = 0x39,
        ov7670_reg_tslb        = 0x3a,
        ov7670_reg_com11=0x3b,
        ov7670_reg_com12=0x3c,
        ov7670_reg_com13=0x3d,
        ov7670_reg_com14=0x3e,
        ov7670_reg_edge        = 0x3f,
        ov7670_reg_com15=0x40,
        ov7670_reg_com16=0x41,
        ov7670_reg_com17=0x42,
        ov7670_reg_awbc1=0x43,
        ov7670_reg_awbc2=0x44,
        ov7670_reg_awbc3=0x45,
        ov7670_reg_awbc4=0x46,
        ov7670_reg_awbc5=0x47,
        ov7670_reg_awbc6=0x48,
        ov7670_reg_rsvd5        = 0x49,
        ov7670_reg_rsvd6        = 0x4a,
        ov7670_reg_rgb4b= 0x4b,
        ov7670_reg_dnsth        = 0x4c,
        ov7670_reg_rsvd7        = 0x4d,
        ov7670_reg_rsvd8        = 0x4e,
        ov7670_reg_mtx1        = 0x4f,
        ov7670_reg_mtx2        = 0x50,
        ov7670_reg_mtx3        = 0x51,
        ov7670_reg_mtx4        = 0x52,
        ov7670_reg_mtx5        = 0x53,
        ov7670_reg_mtx6        = 0x54,
        ov7670_reg_bright= 0x55,
        ov7670_reg_contras=0x56,
        ov7670_reg_contras_center=0x57,
        ov7670_reg_mtxs        = 0x58,
        ov7670_reg_rsvd9        = 0x59,
        ov7670_reg_rsd10= 0x5a,
        ov7670_reg_rsd11= 0x5b,
        ov7670_reg_rsd12        = 0x5c,
        ov7670_reg_rsd13        = 0x5d,
        ov7670_reg_rsd14        = 0x5e,
        ov7670_reg_rsd15        = 0x5f,
        ov7670_reg_rsd16        = 0x60,
        ov7670_reg_rsd17        = 0x61,
        ov7670_reg_lcc1        = 0x62,
        ov7670_reg_lcc2        = 0x63,
        ov7670_reg_lcc3        = 0x64,
        ov7670_reg_lcc4        = 0x65,
        ov7670_reg_lcc5        = 0x66,
        ov7670_reg_manu        = 0x67,
        ov7670_reg_manv        = 0x68,
        ov7670_reg_gfix        = 0x69,
        ov7670_reg_ggain        = 0x6a,
        ov7670_reg_dblv        = 0x6b,
        ov7670_reg_awbctr3=0x6c,
        ov7670_reg_awbctr2=0x6d,
        ov7670_reg_awbctr1=0x6e,
        ov7670_reg_awbctr0=0x6f,
        ov7670_reg_scaling_xsc=0x70,
        ov7670_reg_scaling_ysc=0x71,
        ov7670_reg_scaling_dcwctr=0x72,
        ov7670_reg_scaling_pclkdiv=0x73,
        ov7670_reg_74                = 0x74,
        ov7670_reg_75                = 0x75,
        ov7670_reg_76                = 0x76,
        ov7670_reg_77                = 0x77,
        ov7670_reg_rsd18        = 0x78,
        ov7670_reg_rsd19        = 0x79,
        ov7670_reg_slop        = 0x7a,
        ov7670_reg_cam1 = 0x7b,
        ov7670_reg_cam2 = 0x7c,
        ov7670_reg_cam3 = 0x7d,
        ov7670_reg_cam4 = 0x7e,
        ov7670_reg_cam5 = 0x7f,
        ov7670_reg_cam6        = 0x80,
        ov7670_reg_cam7        = 0x81,
        ov7670_reg_cam8        = 0x82,
        ov7670_reg_cam9        = 0x83,
        ov7670_reg_cam10=0x84,
        ov7670_reg_cam11=0x85,
        ov7670_reg_cam12=0x86,
        ov7670_reg_cam13=0x87,
        ov7670_reg_cam14=0x88,
        ov7670_reg_cam15=0x89,
        ov7670_reg_rsd20        = 0x8a,
        ov7670_reg_rsd21        = 0x8b,
        ov7670_reg_rgb444=0x8c,
        ov7670_reg_rsd22= 0x8d,
        ov7670_reg_rsd23        = 0x8e,
        ov7670_reg_rsd24        = 0x8f,
        ov7670_reg_rsd25        = 0x90,
        ov7670_reg_rsd26        = 0x91,
        ov7670_reg_dmlnl        = 0x92,
        ov7670_reg_dmlnh= 0x93,
        ov7670_reg_lcc6        = 0x94,
        ov7670_reg_lcc7        = 0x95,
        ov7670_reg_bd50st=0x9d,
        ov7670_reg_bd60st=0x9e,
        ov7670_reg_haecc1=0x9f,
        ov7670_reg_haecc2=0xa0,
        ov7670_reg_scaling_pclk_dly=0xa2,
        ov7670_reg_nt_ctl        = 0xa4,
        ov7670_reg_bd50max=0xa5,
        ov7670_reg_haecc3=0xa6,
        ov7670_reg_haecc4=0xa7,
        ov7670_reg_haecc5=0xa8,
        ov7670_reg_haecc6=0xa9,
        ov7670_reg_haecc7=0xaa,
        ov7670_reg_bd60max=0xab,
        ov7670_reg_stropt=0xac,
        ov7670_reg_str_r        = 0xad,
        ov7670_reg_str_g        = 0xae,
        ov7670_reg_str_b        = 0xaf,
        ov7670_reg_ablc1= 0xb1,
        ov7670_reg_thl_st= 0xb3,
        ov7670_reg_thl_dlt=0xb5,
        ov7670_reg_adchb= 0xbe,
        ov7670_reg_adchr        = 0xbf,
        ov7670_reg_adchgb= 0xc0,
        ov7670_reg_adchgr=0xc1,
        ov7670_reg_satctl        = 0xc9,
}ov7670_reg_index_e;

楼主:
2)函数定义
uint8_t hw_ov7670_init(void);
uint8_t hw_ov7670_control(uint8_t control);
uint8_t hw_ov7670_set_light_mode(uint8_t mode);
uint8_t hw_ov7670_set_color_saturation(uint8_t sat);
uint8_t hw_ov7670_set_brightness(uint8_t bright);
uint8_t hw_ov7670_set_contrast(uint8_t contrast);
uint8_t hw_ov7670_set_special_effect(uint8_t eft);
uint8_t hw_ov7670_set_window(uint16_t sx,uint16_t sy,uint16_t width,uint16_t height);
uint8_t hw_ov7670_is_start(void);
void hw_ov7670_get_data_send(void);

楼主:
3)初始化

/******************************************************************************
* func name   : hw_ov7670_init
* para        : NULL
* return      : ov7670 init result
* description : ov7670 init
******************************************************************************/
uint8_t hw_ov7670_init()
{
    uint16_t i=0;
    uint8_t pid_msb,pid_lsb;
    uint8_t vid_h,vid_l;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ov7670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OV7670_FIFO_WEN_PERIPH_CLK |OV7670_FIFO_RCLK_PERIPH_CLK |OV7670_FIFO_RRST_PERIPH_CLK |
                           OV7670_FIFO_OE_PERIPH_CLK |OV7670_FIFO_WRST_PERIPH_CLK |OV7670_VSYNC_PERIPH_CLK |
                           OV7670_DATA_PERIPH_CLK  |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 GPIO ini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OV7670_VSYN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OV7670_VSYNC_GP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OV7670_FIFO_W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OV7670_FIFO_WEN_GP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V7670_FIFO_WEN_GPIO,OV7670_FIFO_W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OV7670_FIFO_R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OV7670_FIFO_RCLK_GPIO,&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V7670_FIFO_RCLK_GPIO,OV7670_FIFO_RCL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V7670_FIFO_R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OV7670_FIFO_RRS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V7670_FIFO_RRST_GPIO,OV7670_FIFO_R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V7670_FIFO_O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OV7670_FIFO_OE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V7670_FIFO_OE_GPIO,OV7670_FIFO_O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OV7670_FIFO_WRST;
    GPIO_Init(OV7670_FIFO_WRST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OV7670_FIFO_WRST_GPIO,OV7670_FIFO_W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OV7670_D0 | OV7670_D1 | OV7670_D2 | OV7670_D3 |
                                   OV7670_D4 | OV7670_D5 | OV7670_D6 | OV7670_D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OV7670_DATA_GPIO,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protocol_sccb_init();

    if(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com7,0x80))
        return HW_ERR_OV7670_SCCB_ERR;

    hw_delay_us(500);

    vid_h = protocol_sccb_read_reg(ov7670_reg_midh);
    vid_l = protocol_sccb_read_reg(ov7670_reg_midl);
    pid_msb = protocol_sccb_read_reg(ov7670_reg_pid);
    pid_lsb = protocol_sccb_read_reg(ov7670_reg_ver);
    HW_DEBUG("PIDM 0x%02x PIDL 0x%02x,VIDH 0x%02x VIDL 0x%02x\n",pid_msb,pid_lsb,vid_h,vid_l);

    for(i=0; i<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_new)/sizeof(ov7670_init_reg_tbl_new[0]); i++)
    {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init_reg_tbl_new[i][0],ov7670_init_reg_tbl_new[i][1]);
    }

    GPIO_EXTILineConfig(OV7670_EXIT_GPIO,OV7670_EXIT_PIN);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OV7670_EXIT_LIN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OV7670_EXIT_IRQ;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OV7670_PREE_PRIO;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OV7670_SUB_PRIO;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hw_ov7670_set_window(0,0,320,240);
    hw_ov7670_control(ov7670_ctl_start);

    return HW_ERR_OK;
}

楼主:
4)设置亮度模式

/******************************************************************************
* func name   : hw_ov7670_set_light_mode
* para        : mode
                                                ov7670_light_auto                --> set auto mode
                                                ov7670_light_sunny                --> set sunny mode
                                                ov7670_light_cloudy                --> set cloudy mode
                                                ov7670_light_office                --> set office mode
                                                ov7670_light_home                --> set home mode
* return      : ov7670 hw_ov7670_set_light_mode result
* description : set ov7670 light mode
******************************************************************************/
uint8_t hw_ov7670_set_light_mode(uint8_t mode)
{
    uint8_t reg13val=0xE7;
    uint8_t reg01val=0;
    uint8_t reg02val=0;
    switch(mode)
    {
    case ov7670_light_sunny:
        reg13val=0xE5;
        reg01val=0x5A;
        reg02val=0x5C;
        break;
    case ov7670_light_cloudy:
        reg13val=0xE5;
        reg01val=0x58;
        reg02val=0x60;
        break;
    case ov7670_light_office:
        reg13val=0xE5;
        reg01val=0x84;
        reg02val=0x4c;
        break;
    case ov7670_light_home:
        reg13val=0xE5;
        reg01val=0x96;
        reg02val=0x40;
        break;
    }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com8,reg13val);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blue,reg01val);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red,reg02val);
    return HW_ERR_OK;
}

楼主:
5)设置色彩饱和度

/******************************************************************************
* func name   : hw_ov7670_set_color_saturation
* para        : sat
                                                0                --> -2
                                                1                --> -1
                                                2                --> 0
                                                3                --> 1
                                                4                --> 2
* return      : ov7670 hw_ov7670_set_color_saturation result
* description : set ov7670 color saturation
******************************************************************************/
uint8_t hw_ov7670_set_color_saturation(uint8_t sat)
{
    uint8_t reg4f5054val=0x80;
    uint8_t reg52val=0x22;
    uint8_t reg53val=0x5E;
    switch(sat)
    {
    case 0:
        reg4f5054val=0x40;
        reg52val=0x11;
        reg53val=0x2F;
        break;
    case 1:
        reg4f5054val=0x66;
        reg52val=0x1B;
        reg53val=0x4B;
        break;
    case 3:
        reg4f5054val=0x99;
        reg52val=0x28;
        reg53val=0x71;
        break;
    case 4:
        reg4f5054val=0xC0;
        reg52val=0x33;
        reg53val=0x8D;
        break;
    }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1,reg4f5054val);        //色彩矩阵系数1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2,reg4f5054val);        //色彩矩阵系数2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3,0x00);                        //色彩矩阵系数3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4,reg52val);                //色彩矩阵系数4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5,reg53val);                //色彩矩阵系数5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6,reg4f5054val);        //色彩矩阵系数6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txs,0x9E);                        //MTXS

    return HW_ERR_OK;
}

楼主:
6)设置亮度

/******************************************************************************
* func name   : hw_ov7670_set_brightness
* para        : bright
                                                0                --> -2
                                                1                --> -1
                                                2                --> 0
                                                3                --> 1
                                                4                --> 2
* return      : ov7670 hw_ov7670_set_brightness result
* description : set ov7670 brightness
******************************************************************************/
uint8_t hw_ov7670_set_brightness(uint8_t bright)
{
    uint8_t reg55val=0x00;
    switch(bright)
    {
    case 0:
        reg55val=0xB0;
        break;
    case 1:
        reg55val=0x98;
        break;
    case 3:
        reg55val=0x18;
        break;
    case 4:
        reg55val=0x30;
        break;
    }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bright,reg55val);        //亮度调节
    return HW_ERR_OK;
}

楼主:
7)设置对比度

/******************************************************************************
* func name   : hw_ov7670_set_contrast
* para        : bright
                                                0                --> -2
                                                1                --> -1
                                                2                --> 0
                                                3                --> 1
                                                4                --> 2
* return      : ov7670 hw_ov7670_set_contrast result
* description : set ov7670 contrast
******************************************************************************/
uint8_t hw_ov7670_set_contrast(uint8_t contrast)
{
    uint8_t reg56val=0x40;
    switch(contrast)
    {
    case 0:
        reg56val=0x30;
        break;
    case 1:
        reg56val=0x38;
        break;
    case 3:
        reg56val=0x50;
        break;
    case 4:
        reg56val=0x60;
        break;
    }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contras,reg56val);        //对比度调节
    return HW_ERR_OK;
}

楼主:
8)设置特殊效果
/******************************************************************************
* func name   : hw_ov7670_set_special_effect
* para        : bright
                                                0                --> 普通模式
                                                1                --> 负片
                                                2                --> 黑白
                                                3                --> 偏红色
                                                4                --> 偏绿色
                                                5                --> 偏蓝色
                                                6                --> 复古
* return      : ov7670 hw_ov7670_set_special_effect result
* description : set ov7670 special effect
******************************************************************************/
uint8_t hw_ov7670_set_special_effect(uint8_t eft)
{
    uint8_t reg3aval=0X04;
    uint8_t reg67val=0XC0;
    uint8_t reg68val=0X80;
    switch(eft)
    {
    case 1:
        reg3aval=0X24;
        reg67val=0X80;
        reg68val=0X80;
        break;
    case 2:
        reg3aval=0X14;
        reg67val=0X80;
        reg68val=0X80;
        break;
    case 3:
        reg3aval=0X14;
        reg67val=0Xc0;
        reg68val=0X80;
        break;
    case 4:
        reg3aval=0X14;
        reg67val=0X40;
        reg68val=0X40;
        break;
    case 5:
        reg3aval=0X14;
        reg67val=0X80;
        reg68val=0XC0;
        break;
    case 6:
        reg3aval=0X14;
        reg67val=0XA0;
        reg68val=0X40;
        break;
    }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tslb,reg3aval);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anv,reg67val);
    protocol_sccb_write_reg(ov7670_reg_manu,reg68val);
    return HW_ERR_OK;
}

楼主:
9)中断处理
void OV7670_EXIT_FUNC(void)
{
    if(EXTI_GetITStatus(OV7670_EXIT_LINE)==SET)
    {
        OV7670_WRST_L;
        OV7670_WRST_H;
        OV7670_WEN_H;
        ov7670_frame_interrup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OV7670_EXIT_LINE);
}

网友A(2022-12-02):
感谢分享,有不带FIFO的代码吗?

网友B(2024-11-08):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C: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D: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E: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

网友F: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G:
它迅速由高阻态变为低阻态

网友H:
减少反射,避免振荡,方便调试

网友I: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J: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