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MiniBoard MB-036突然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21-08-05):
刚刚在测试程序的时候,发现程序不对,重新编写后,程序无法下载。我使用的是板子上自带的mm32 link仿真器,mm32-link program无法识别mm32-link OB了。之前是可以使用的,然后尝试进入ISP模式下擦除芯片,也没办法连接,想问一下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呀。

网友A:
你是不是测试的是休眠程序,可能是程序进入休眠模式了,按住复位键下载

网友B:
按一楼所说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测试的是休眠程序,可能是程序进入休眠模式了,按住复位键下载

不是休眠程序,是我自己写的串口发送程序,然后我在想改的时候,mm32link就识别不出来了,就没法下载程序了。芯片里程序还可以跑,就是不能下载了

楼主:
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原来是因为电脑设备中没有识别出MM32 link导致软件也无法识别。哎,因为自己电脑上所有的USB口都试过就没想是电脑的问题,今天换了一个电脑,发现居然可以了,感觉应该是系统吧这个设备删除了,导致无法识别

网友C:
驱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