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1x的实例Uart1发送遭遇其他非关联GPIO影响!!!

楼主(2021-08-05):
在官方案例ac781xmodulessample20210223\UART_Sample中测试Uart1的发送。由于实验测试Uart1,并不需要K7_PIN(PA11)、K7_PIN(PA12),因此我注释掉了此处,结果发行Uart发上来的数据不对了。Uart1的收发管脚是PB6、PB7,怎么会关联到此处呢?我改了其他的管脚,PA5或PC某个管脚进行设置如:GPIO_SetDir(GPIO_PC11,0),加上改语句UART1发送又恢复正常了。或者直接对GPIO_InitHardwr()注释掉也可以恢复(PB5,PB6默认模式)搞不明了是啥原因!!
    请问有人遇到此问题吗,可以用官方案例测试一下

网友A:
官网的例程是关联一些应用逻辑在里面,没改好可能会影响数据收发。如果要进行简化的测试,可以只做初始化,然后调用发送接口,再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例程是关联一些应用逻辑在里面,没改好可能会影响数据收发。如果要进行简化的测试,可以只做初始化, ...

没有做复杂的修改,无关的K6_PIN我屏蔽不用而已也不行?

楼主:
自己空工程搭建的测试时候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空工程搭建的测试时候也是一样的问题

仿真看一下,程序是不是卡死在哪个中断里面。把接收中断打开,发送中断关闭;记得接收中断里面要读取数据,不然接收标志不会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看一下,程序是不是卡死在哪个中断里面。把接收中断打开,发送中断关闭;记得接收中断里面要读取数据 ...

DEBUG了,LED闪烁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DEBUG了,LED闪烁正常

电脑端都是可以接收数据的,正常时候0x11,0x22,0x33,0x44,0x00,0x00,0x00,0x00;gpio_init()里无关联管脚影响后收到这种:0x82 0x22 0x32 0x82 0x22 0x32;我猜测影响到uart1的收发管脚了,或者发送频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脑端都是可以接收数据的,正常时候0x11,0x22,0x33,0x44,0x00,0x00,0x00,0x00;gpio_init()里无关联管脚 ...

最好能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什么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能示波器抓下波形看看什么原因吧。

问题解决了,是例子里少了一个设置有关波特率的,系统编译时赋值了随机值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例子里注意一下有关波特率的设置,需要我们自己添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看一下,程序是不是卡死在哪个中断里面。把接收中断打开,发送中断关闭;记得接收中断里面要读取数据 ...

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