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中多串口工作的问题

楼主(2021-08-05):
USART_SendDataUSART_SendData各位大虾:
      本人刚接触STM32,菜鸟一个。 我最近遇到一个关于STM32中5个串口同时工作的问题,自己忙了一个多月,也查了不少资料,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所以当自己努力后还没解决问题就要向吧里的各位兄弟姐妹求教了,废话不多说,直奔主题

    任务要求是,4路串口分别接收各路数据,然后由一个串口发给上位机;每路数据一共5个字节    {FF 81 数据位 数据位 校验和  }  前两个是帧头和状态位,当中是两个数据位 ,最后是校验和

    我的设计思路是: 让串口2~5这四个串口分时接收数据,然后通过串口1发送给电脑; 即先让串口2工作,把串口3、4、5关掉,只有当串口2收到中断里面的正确的状态位并通过串口1发送出去之后关掉串口2,然后使能串口3,当串口3工作完后关掉串口3,如此以往

在中断里面所做的工作就是判断帧头、状态位、校验和正确则置标志位,总的来讲程序设计思路简单;

楼主:
我所碰到的问题:只让串口2和3接收,串口1发出,即在代码中注释掉串口4和5工作的部分,工作非常正常,一点问题也没有;
                                但是当加入串口4让串口2、3、4同时工作,偶尔这3个串口能正确收几次程序就死掉,运气不好的时候,刚轮到串口4工作就死掉了,但是我把其它串口工作部分注释掉只让串口4收串口1发又是正常的,我现在很纠结,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自己调了一个多月,没什么进展,前来向各位兄弟姐妹求教,望指点一二,谢谢!(我用的是战舰板调的,有没有战舰板上短路帽插错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

楼主:
附上源码

这是USART.C
001#include "sys.h"

002#include "usart.h"

004u8 USART2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005u8 USART3_RX_BUF[USART_REC_LEN];

006u8 UART4_RX_BUF[USART_REC_LEN];

007u8 UART5_RX_BUF[USART_REC_LEN];

010u8 m=0;

011u8 n=0;

012u8 p=0;

013u8 q=0;

016u8 i=0;

018u16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接收状态标记

019u16 USART3_RX_STA=0;

020u16 UART4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021u16 UART5_RX_STA=0;

023//初始化串口1`5

024//bound:波特率

025void uart_init(u32 bound){

026    //GPIO端口设置

027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028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029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031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03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038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039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ART4|RCC_APB1Periph_UART5, ENABLE);

043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串口1`5

044    USART_DeInit(USART2);

045    USART_DeInit(USART3);

046    USART_DeInit(UART4);

047    USART_DeInit(UART5);

055     //USART1_TX  USART2_TX  PA.9 PA.2

05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9; //PA.9与PA.2

05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05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059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061    //USART1_RX USART2_RX  PA.10  PA.3

06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10;

06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064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068     //USART3_TX   PB.10

06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B.10

07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07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072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9

074    //USART3_RX   PB.11

07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07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07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10

079    //UART4_TX   UART5_TX   PC10 PC12

08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2; //PC10 PC12

08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08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083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10 PC12

086    //UART4_RX     PC11

08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08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089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11

091    //UART5_RX     PD2

09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09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09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PD2

100   //USART1 初始化设置

10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10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10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10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10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10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109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111  //USART2 初始化设置

11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11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11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11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11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11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120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124      //USART3 初始化设置

12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12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128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12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13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13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133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137        //UART4 初始化设置

139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14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14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14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14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14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146    USART_Init(UART4,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150           //UART5 初始化设置

152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一般设置为9600;

153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154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155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156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157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159    USART_Init(UART5,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

171   //Usart1 NVIC 配置

17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17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17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17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176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178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18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18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18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18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185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187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19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4_IRQn;

19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19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19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195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197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20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ART5_IRQn;

2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 ;//抢占优先级3

20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子优先级3

20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204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206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中断

213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串口

214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215    USART_Cmd(USART3, ENABLE);

216    USART_Cmd(UART4, ENABLE);

217    USART_Cmd(UART5, ENABLE);     */

219}

223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224    {

225    u8 Res2;

228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229        {

230        Res2=USART_ReceiveData(USART2);//(USART2->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232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Res2;

233             USART2_RX_STA++;

235                if(USART2_RX_STA==5)

237             {

238               USART2_RX_STA=0;

240              i=USART2_RX_BUF[0]+USART2_RX_BUF[1]+USART2_RX_BUF[2]+USART2_RX_BUF[3];

242             if(USART2_RX_BUF[0]==0XFF&&USART2_RX_BUF[1]==0X81&&i==USART2_RX_BUF[4])

244               {

246                m=0x01;

248                  }

250              else {m=0;}

252               }

254            }

256         }

260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串口3中断服务程序

261    {

262    u8 Res3;

265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266        {

267        Res3=USART_ReceiveData(USART3);//(USART2->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269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Res3;

270             USART3_RX_STA++;

272                if(USART3_RX_STA==5)

274             {

275               USART3_RX_STA=0;

277              i=USART3_RX_BUF[0]+USART3_RX_BUF[1]+USART3_RX_BUF[2]+USART3_RX_BUF[3];

279             if(USART3_RX_BUF[0]==0XFF&&USART3_RX_BUF[1]==0X81&&i==USART3_RX_BUF[4])

281               {

283                n=0x01;

285                  }

287              else {n=0;}

289               }

291            }

293         }

298void UART4_IRQHandler(void)                 //串口4中断服务程序

299    {

300    u8 Res4;

303    if(USART_GetITStatus(UART4, USART_IT_RXNE) != RESET)  //

304        {

305        Res4=USART_ReceiveData(UART4);//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307            UART4_RX_BUF[UART4_RX_STA]=Res4;

308             UART4_RX_STA++;

310                if(UART4_RX_STA==5)

312             {

313               UART4_RX_STA=0;

315              i=UART4_RX_BUF[0]+UART4_RX_BUF[1]+UART4_RX_BUF[2]+UART4_RX_BUF[3];

317             if(UART4_RX_BUF[0]==0XFF&&UART4_RX_BUF[1]==0X81&&i==UART4_RX_BUF[4])

319               {

321                p=0x01;

323                  }

325              else {p=0;}

327               }

329            }

331         }

337void UART5_IRQHandler(void)                 //串口5中断服务程序

338    {

339    u8 Res5;

342    if(USART_GetITStatus(UART5, USART_IT_RXNE) != RESET)

343        {

344        Res5=USART_ReceiveData(UART5);//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346            UART5_RX_BUF[UART5_RX_STA]=Res5;

347             UART5_RX_STA++;

349                if(UART5_RX_STA==5)

351             {

352               UART5_RX_STA=0;

354              i=UART5_RX_BUF[0]+UART5_RX_BUF[1]+UART5_RX_BUF[2]+UART5_RX_BUF[3];

356             if(UART5_RX_BUF[0]==0XFF&&UART5_RX_BUF[1]==0X81&&i==UART5_RX_BUF[4])

358               {

360                q=0x01;

362                  }

364              else {q=0;}

366               }

368            }

370         }

373USART.H部分的源码

楼主:
#ifndef __USART_H

#define __USART_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h"

#define USART_REC_LEN           5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200

extern u8  USART2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8  USART3_RX_BUF[USART_REC_LEN];

extern u8  UART4_RX_BUF[USART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末字节为换行符

extern u8  UART5_RX_BUF[USART_REC_LEN];

extern u8  m;

extern u8  n;

extern u8  p;

extern u8  q;

extern u16 USART2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extern u16 USART3_RX_STA;

extern u16 UART4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extern u16 UART5_RX_STA;

//如果想串口中断接收,请不要注释以下宏定义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endif

楼主:
main.c部分源码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void)

{

    u8 t=0;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

      //串口2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2

     while(m!=0X01);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DISABLE);//在此处要关闭中断

            m=0;

            for(t=0;t<5;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2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串口中断

        }

    USART_Cmd(USART2, DISABLE);                       //失能串口2

    //串口3

USART_Cmd(USART3, ENABLE);

while(n!=0X01);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DISABLE);//在此处要关闭中断

            n=0;

            for(t=0;t<5;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3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串口中断

        }

    USART_Cmd(USART3, DISABLE);

//串口4

USART_Cmd(UART4, ENABLE);

while(p!=0X01);

        {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DISABLE);//在此处要关闭中断

            p=0;

            for(t=0;t<5;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ART4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ITConfig(UART4,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串口中断

        }

    USART_Cmd(UART4, DISABLE);

//   串口5

USART_Cmd(UART5, ENABLE);

while(q!=0X01);

        {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DISABLE);//在此处要关闭中断

            q=0;

            for(t=0;t<5;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ART5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USART_ITConfig(UART5, USART_IT_RXNE, ENABLE);  //开启串口中断

        }

    USART_Cmd(UART5, DISABLE);

    }

}

网友A:
有几点回复一下:
1.代码贴的简直不忍直视,一个屏幕两三行代码。太难受了。希望后面可以改善一下,或者我给你整理一下。
2.这里有个地方你没介绍,就是你的板子上的几个串口数据是怎么来的,是一起还是一个个来。
3.主函数的while(1)循环里面判断数据有没有接收到,不要用while()来等待,如果你的某个数据出错,会导致一直卡死在这里

网友B:
随便跑个RTOS,5个任务同时开,各跑各的,互不影响。当串口2,3,4,5收到数据时通知串口1发送即可。

网友C:
这代码,我选择了直接忽略。
但串口应该没问题,好好缕缕
我407所以的串口都用了,并且有232和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