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问下什么是C99mode

楼主(2021-08-06):
就是keil里的右下角这里
我感觉我勾选和不勾选没什么区别
看一些教程的时候,有说道这里,但有点含糊,就说勾选上就可以了~~

网友A:
那个是C语言的标准,最好勾上,否则一些语法不支持,比如这个,在for循环的初始化里定义变量:

for(int i=0;i<10;i++)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C语言的标准,最好勾上,否则一些语法不支持,比如这个,在for循环的初始化里定义变量:

for(int i= ...

语法不支持的话,体现出来是不是就是编译过不去?
我现在勾选和不勾选,编译下载都没有问题。

你给的这个例子,我试试
感谢!

网友B:
在ANSI的标准确立后,C语言的规范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大的变动,然而C++在自己的标准化创建过程中继续发展壮大。《标准修正案一》在1994年为C语言创建了一个新标准,但是只修正了一些C89标准中的细节和增加更多更广的国际字符集支持。不过,这个标准引出了1999年ISO 9899:1999的发表。它通常被称为C99。C99被ANSI于2000年3月采用。
这是C99命名的来源和意义,如果不添加,不一定是编译不过,也有可能是编译过了,但是代码执行结果出错

网友C:
三楼解释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