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 外部32k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1-08-06):
外部32k晶振,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

注释的意思是要 在编译器中设置宏定义?

如果蓝牙芯片只是作为从设备使用,是不是如上图配置后,就可以不用焊接 外部32k晶振了。
工程和代码中 还有需要配置的地方吗?

外部32k晶振在主机模式下是用来干嘛的呢?  听说如果主机不需要休眠的话,也可以取消外部晶振?

网友A:
是的,使用内部32K时,修改CLK_OS32K的宏定义值即可。
蓝牙做从机时,可使用内部低频晶振;当蓝牙做主机时,需接外部32.768K晶振,以保证RTC的精度。

网友B:
如果对RTC精度无要求,可以不用。

网友C(2021-09-10):
这个就是看你精度要求高不高,成本控制严不严的事

网友D:
看你对RTC精度有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