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ortex-M0中断控制和系统控制(二)

楼主(2021-08-06):
每一个外部中断都有一个对应的优先级寄存器,Cortex-M0中NVIC-IPR共有8个寄存器,而每个寄存器管理4个IRQ中断,所以M0的IRQ中断源最多只支持32个,再加上16个内核中断,也就是说M0最多48个中断源。

Cortex-M0采用ARMv6-M架构,优先级寄存器配置位有8位,但是有效位只有最高2位,这个地方很多人使用了Cortex-M3后一直也认为Cortex-M0也是最高3或4位有效位,在arm官方资料中有对比两个版本的差别。因此Cortex-M0可编程优先级有4个,加上3个固定的优先级(复位、NMI、HardFault),Cortex-M0总共有7个中断优先级。

Cortex-M0内核的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是以最高位(MSB)对齐的,并且只支持字传输,每次访问都会同时涉及4个中断优先级寄存器。见下图:

因为Bit0 - Bit5没有使用,所以如果没有进行写操作读出都为0。

由于不同的 Cortex-M 系列,其中断优先级是不一样的,所以在 CMSIS 库中的头文件中可以查看优先级的数量 __NVIC_PRIO_BITS。

中断优先级寄存器的编程应该在中断使能之前,其通常是在程序开始时完成的。arm官方资料提示应该避免在中断使能之后改变中断优先级,因为这种情况的结果在ARMv6-M系统结构是不可预知的,并且不被Cortex-M0处理器支持。Cortex-M3/M4处理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们都支持中断优先级的动态切换。Cortex-M3处理器和Cortex-M0处理器的另外一个区别是,Cortex-M3访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时支持字节或半字传输,因此可以每次只设置一个寄存器。如果需要改变优先级,程序中需要关闭中断后再重新设置中断优先级寄存器。

在 Cortex-M内核中,一个中断的优先级数值越低,逻辑优先级却越高。比如,中断优先级为2的中断可以抢占中断优先级为3的中断,但反过来就不行。换句话说,中断优先级2比中断优先级3的优先级更高。

Cortex-M0处理器对中断嵌套的支持无需任何软件干预,如果MCU已经在运行一个中断,而有了新的更高优先级的中断请求,正在运行的中断将会被暂停,转而执行更高优先级的中断,高优先级中断执行完成后又回到原来的低优先级中断。如果出现两个同一优先级的中断,则是判断谁开始发起中断请求,MCU会先执行同一优先级中首先发起请求的中断。

MM32F0130系列中断向量表:

typedef enum IRQn {

    NonMaskableInt_IRQn             = -14,                                  ///<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HardFault_IRQn                  = -13,                                  ///< 3 Cortex-M0 Hard Fault Interrupt
    MemoryManagement_IRQn           = -12,                                  ///< 4 Cortex-M0 Memory Management Interrupt
    BusFault_IRQn                   = -11,                                  ///< 5 Cortex-M0 Bus Fault Interrupt
    UsageFault_IRQn                 = -10,                                  ///< 6 Cortex-M0 Usage Fault Interrupt
    SVC_IRQn                        = -5,                                   ///< 11 Cortex-M0 SV Call Interrupt
    debugMonitor_IRQn               = -4,                                   ///< 12 Cortex-M0 Debug Monitor Interrupt
    PendSV_IRQn                     = -2,                                   ///< 14 Cortex-M0 Pend SV Interrupt
    Systick_IRQn                    = -1,                                   ///< 15 Cortex-M0 System Tick Interrupt
    WWDG_IWDG_IRQn                  = 0,                                    ///< WatchDog Interrupt
    WWDG_IRQn                       = 0,                                    ///< Window WatchDog Interrupt
    PVD_IRQn                        = 1,                                    ///< PVD through EXTI Line detect Interrupt
    BKP_IRQn                        = 2,                                    ///< BKP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RTC_IRQn                        = 2,                                    ///< RTC through EXTI Line Interrupt
    FLASH_IRQn                      = 3,                                    ///< FLASH Interrupt
    RCC_CRS_IRQn                    = 4,                                    ///< RCC & CRS Interrupt
    RCC_IRQn                        = 4,                                    ///< RCC Interrupt
    EXTI0_1_IRQn                    = 5,                                    ///< EXTI Line 0 and 1 Interrupts
    EXTI2_3_IRQn                    = 6,                                    ///< EXTI Line 2 and 3 Interrupts
    EXTI4_15_IRQn                   = 7,                                    ///< EXTI Line 4 to 15 Interrupts
    HWDIV_IRQn                      = 8,                                    ///< HWDIV Global Interrupt
    DMA1_Channel1_IRQn              = 9,                                    ///< DMA1 Channel 1 Interrupt
    DMA1_Channel2_3_IRQn            = 10,                                   ///< DMA1 Channel 2 and Channel 3 Interrupts
    DMA1_Channel4_5_IRQn            = 11,                                   ///< DMA1 Channel 4 and Channel 5 Interrupts
    ADC_COMP_IRQn                   = 12,                                   ///< ADC & COMP Interrupts
    COMP_IRQn                       = 12,                                   ///< COMP Interrupts
    ADC_IRQn                        = 12,                                   ///< ADC Interrupts
    ADC1_IRQn                       = 12,                                   ///< ADC Interrupts
    TIM1_BRK_UP_TRG_COM_IRQn        = 13,                                   ///< TIM1 Break, Update, trigger and Commutation Interrupts
    TIM1_CC_IRQn                    = 14,                                   ///< TIM1 Capture Compare Interrupt
    TIM2_IRQn                       = 15,                                   ///< TIM2 Interrupt
    TIM3_IRQn                       = 16,                                   ///< TIM3 Interrupt
    TIM14_IRQn                      = 19,                                   ///< TIM14 Interrupt
    TIM16_IRQn                      = 21,                                   ///< TIM16 Interrupt
    TIM17_IRQn                      = 22,                                   ///< TIM17 Interrupt
    I2C1_IRQn                       = 23,                                   ///< I2C1 Interrupt
    SPI1_IRQn                       = 25,                                   ///< SPI1 Interrupt
    SPI2_IRQn                       = 26,                                   ///< SPI1 Interrupt
    UART1_IRQn                      = 27,                                   ///< UART1 Interrupt
    UART2_IRQn                      = 28,                                   ///< UART2 Interrupt
    CAN_IRQn                        = 30,                                   ///< CAN Interrupt
    USB_IRQn                        = 31,                                   ///< USB Interrupt
} IRQn_Type;

设置中断优先级的流程:先读一个字,再修改对应字节,最后整个字写回。

1.1C代码
void__NVIC_SetPriority()
{
    unsigned long temp;                              //定义一个临时变量
    temp =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E000E400); //读取IRP0值
    temp &= (0xFF00FFFF |(0xC0 << 16));            //修改中断#2优先级为0xC0
    *(volatile unsigned long)(0xE000E400) = temp; //设置IPR0
}

1.2汇编代码
在程序中可以一次设置多个中断优先级。void__NVIC_SetPriority()
{
    LDR R0, =0xE000E100   ;  //设置使能中断寄存器地址
    MOVS R1, #0x4         ;  //中断#2
    STR R1, [R0]          ;  //使能#2中断
    LDR R0, =0xE000E200   ;  //设置挂起中断寄存器地址
    MOVS R1, #0x4         ;  //中断#2
    STR R1, [R0]          ;  //挂起#2中断
    LDR R0, =0xE000E280   ;  //设置清除中断挂起寄存器地址
    MOVS R1, #0x4         ;  //中断#2
    STR R1, [R0]          ;  //清除#2的挂起状态
}

1.3CMSIS标准设备驱动函数
//设置中断优先级
__STATIC_INLINE void __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
    IF ((int32_t)(IRQn) >= 0) {
        NVIC->IP[_IP_IDX(IRQn)]  = ((uint32_t)(NVIC->IP[_IP_IDX(IRQn)]  & ~(0xFFUL << _BIT_SHIFT(IRQn))) |
                                    (((priority << (8U - __NVIC_PRIO_BITS)) & (uint32_t)0xFFUL) << _BIT_SHIFT(IRQn)));
    }
    else {
        SCB->SHP[_SHP_IDX(IRQn)] = ((uint32_t)(SCB->SHP[_SHP_IDX(IRQn)] & ~(0xFFUL << _BIT_SHIFT(IRQn))) |
                                    (((priority << (8U - __NVIC_PRIO_BITS)) & (uint32_t)0xFFUL) << _BIT_SHIFT(IRQn)));
    }
}

这里的参数IRQn为中断ID号,可以为负,也可以为正。当IRQn为负时,设置系统异常的优先级,当IRQn大于等于0时,设置外设中断优先级,芯片厂商会提供中断向量表IRQn_Type,应用层只需要调用即可;priority是0、1、2、3,函数内部会自动移位到对应的优先级最高2位。

楼主:
方法一:
void NVIC_SetPriority(TIM1_CC_IRQn, 3) ; //设置#14中断的优先级为0xC0
方法二: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_C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设置好中断优先级后,用户还可以读取当前已经设置的中断优先级。

//读取中断优先级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__NVIC_G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

    if ((int32_t)(IRQn) >= 0) {
        return((uint32_t)(((NVIC->IP[ _IP_IDX(IRQn)] >> _BIT_SHIFT(IRQn) ) & (uint32_t)0xFFUL) >> (8U - __NVIC_PRIO_BITS)));
    }
    else {
        return((uint32_t)(((SCB->SHP[_SHP_IDX(IRQn)] >> _BIT_SHIFT(IRQn) ) & (uint32_t)0xFFUL) >> (8U - __NVIC_PRIO_BIT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