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通过FSMC读写CPLD

楼主(2021-08-06):
STM32通过FSMC读写CPLD的程序,CPLD挂在STM32的地址线和数据线上,将CPLD看做片外RAM的方式来进行读写,在我做的板子上CPLD挂在第四个区,因此基地址是0x6c000000,通过FSMC来进行读写,程序较为简单,具体的地方在函数中都有注释,仅供参考。

楼主:
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include "STM32Lib//stm32f10x.h"
#include "hal.h"
//使用第一块存储区,使用第四块,定义基地址
#define Bank1_SRAM4_ADDR    ((uint32_t)0x6c000000)
/*******************************************************************************
名称:CPLD_Init(void)
功能:配置FSMC寄存器
参数:无
时间:2011.1.15
版本:1.0
注意:实际CPLD只用了8根地址线和8根数据线
          按照模式A-SRAM/PSRAM(CRAM)OE翻转模式配置读写时序时序图在STM32技术手册P332
          可以按照实际连接配置地址线数据线
*******************************************************************************/
void CPLD_Init(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 GPIO Configuration ------------------------------------------------------*/
  /*!< SRAM Data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SRAM Address lines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OE and NWE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NE4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NBL0, NBL1 configuration 有些芯片上需要进行高低字节使能,对于CPLD不需要*/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FSMC Configuration ------------------------------------------------------*/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FSMC_DataSetupTime = 1;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
  p.FSMC_CLKDivision = 0;
  p.FSMC_DataLatency = 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8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Enable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
名称:CPLD_Write
功能:CPLD写时序
参数:uint8_t pBuffer-写入的数据 uint32_t WriteAddr-写入的地址
时间:2011.1.15
版本:1.0
注意:在硬件设计中使用了八根地址线和数据线,因此以八位的数据写入
*******************************************************************************/
void CPLD_Write(uint8_t p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
    *(uint32_t *) (Bank1_SRAM4_ADDR + WriteAddr) = pBuffer;
}
/*******************************************************************************
名称:uint8_t SRAM_Read(uint32_t ReadAddr)
功能:CPLD读
参数:uint32_t ReadAddr需要读取的地址,返回读取的值
时间:2011.1.15
版本:1.0
注意:在硬件设计中使用了八根地址线和数据线,因此以八位的数据写入
*******************************************************************************/
uint8_t SRAM_Read(uint32_t ReadAddr)
{
        uint8_t pBuffer;
        pBuffer = *(__IO uint32_t*) (Bank1_SRAM4_ADDR + ReadAddr);
        return pBu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