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CU在可穿戴电子产品中的作用

楼主(2021-08-06):
可穿戴技术现在是消费类电子行业的热门用语。每家消费类电子产品公司都声称要推出可穿戴设备。它们是我们能够穿戴的微型电子设备,通常与现有配饰(如:手表)集成或者取而代之。

  随着可穿戴设备行业的当前变革,对于更小、更直观的设备的需求正在迅猛增加。这个新兴行业的当前设备趋势包括智能手表、智能眼镜以及体育与健身活动跟踪器。除了消费类电子产品,它同时也在医疗行业催生令人关注的需求。

  显然,这些设备所包含的电子产品需要“瘦身”。最重要的电子组件应该是微控制器。由于这些MCU不但需要尺寸小,而且还需要执行更多功能,因此集成成为了另一大要素。我们将会在本文中探讨以下主题:
  1.可穿戴电子系统的不同需求;
  2.如何根据这些需求细分市场;
  3.典型可穿戴设备中的不同组件;
  4.最后我们将探讨MCU如何有助于满足相关需求。

  可穿戴设备的需求

  我们首先看一下可穿戴设备的典型需求。

  美观:
  可穿戴设备的最重要需求是美观。最终产品需要时尚漂亮,而且需要能够搭配当前的时尚配饰,如:装饰品、手表、眼镜等。仅凭英特尔半导体巨头与时装行业携手打造时尚设备这一点就能够说明此项需求至关重要。
  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是提高美感的关键技术。对此,电容式用户界面的关键需求是支持各种外形(包括曲面),能够防液体(避免误判的触摸),以及支持厚的覆盖层感应等。赛普拉斯的CapSense与TrueTouch技术能够使此类需求变得切实可行。

  尺寸:
  如前所述,这些器件的明显需求是尺寸小,以便轻松集成到可穿戴设备。但同时不可以减少或降低其展现的功能。因此,此类器件中采用的组件在保持小尺寸的同时还应当在相同空间集成更多功能。片上系统(SoC)和芯片级封装(CSP)等技术有助于缩小尺寸。例如,赛普拉斯可以提供采用WLCSP等多种封装选项的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器件。

  防水:
  可穿戴设备会被用户带到任何地方。因此,关键是这些设备的设计能够抵抗环境条件,如:水滴、湿气、汗液等。

  功耗:
  毋庸置疑,可穿戴设备是由电池供电,因此,以下因素在其功耗降低方面带来了特殊挑战:
  由于可穿戴设备大部分是监控设备,与其它移动设备不同的是,它需要始终打开并且保持连接。例如,智能手表需要始终显示时间并通过蓝牙无线方式连接到手机,以便接收提醒;计步器需要一直计算步数并向手机应用报告;同样,心率监控器需要一直提供监控和报告。

  由于需要降低整体尺寸,因此会从内在限制电池容量。

  这些设备需要以超低功率运行,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此项需求对MCU与固件算法提出了特殊要求。32位arm架构是可穿戴设备常用的CPU技术,因为它能提供最佳性能与高能效。另外可设计采用ANT+、低功耗蓝牙(BLE)等无线技术实现低功耗。

  无线通信
  由于具有更高的灵活性与自由度,无线连接已成为现代电子设备的一大自然特性。无线连接对于可穿戴设备而言更加重要,因为后者需要与一个或多个设备进行交互。根据类型和所提供的功能,此类设备需要支持不同的无线协议,如:Wi-Fi、ANT+、BLE、基于IEEE802.15.4的专有协议等。一些设备需要支持多种协议。例如,某种腕表采用专有无线协议与心率监控胸带通信,同时采用BLE与手机中的跑步应用进行通信。

  应用处理器/嵌入式控制器:
  主处理器的选择仅仅取决于设备的类型与功能。例如,ARMcortex-M控制器可以驱动简单的腕带,但是智能手表需要采用应用处理器,以便运行Android等复杂的操作系统
  如前所述,32位ARM处理器常用于驱动可穿戴设备,因为其能够提供最佳性能与高能效。赛普拉斯的PSoC等现代控制器完全利用ARM架构的功能优势在单个芯片中集成了高级模拟功能、可编程数字功能以及ARMcortex-M内核等。
  一些高级设备采用独立的协处理器把传感器数据处理工作从主处理器上转移出来。之所以需要这么做是因为设备可能具有需要实时分析以及CPU支持的传感器数据负载。此功能称为传感器集线器或传感器融合。下图说明了传感器集线器在可穿戴系统中的作用。

图1–传感器集线器在可穿戴系统中的作用

楼主:
操作系统:
  根据类型和所提供的功能,可穿戴设备可能需要、也可能不需要特定的操作系统。例如,一个用于监测温度、采用3轴加速计测量运动以及用单色段式LCD显示时间的简单腕表可以运行轻量型RTOS,而用于扩展手机功能的智能手表需要运行Android等高级操作系统。

  同时,传感器集线器需要具有上下文感知算法的特殊固件。

  市场细分
  至此我们已经了解了典型可穿戴设备的需求,相应地进行市场细分也十分重要。正确的市场细分使设计人员能够开发合适的产品,同时帮助用户选择最佳设备。下表根据设备功能进行市场细分。表格中细分市场的复杂性自上而下增加。

表1–可穿戴设备的市场细分

可穿戴电子设备中的组件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典型可穿戴系统的组件。下图给出了一个可穿戴系统的方框图,该系统包含了我们前文所述的所有功能。

  请注意,根据所采用的主处理器的类型,可以在单个处理器芯片中集成更多的外设功能。例如,赛普拉斯大部分的PSoC器件都可以轻松集成电容式感应功能,并且无需单独的触摸控制器。同样地,赛普拉斯PSoC4(旗舰cortexM0器件)可以集成段式lcd驱动器。

  可穿戴设备的重要子系统是数据采集或传感器子系统。根据器件的类型,其可能是只有几个MEMS传感器的简单系统,也可能是采用专用传感器集线器连接相关传感器的复杂系统。MEMS传感器在用于监控人体各方位运动的健身和健康设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些传感器又称为运动传感器。所有这些传感器都是通过I2C或SPI通信接口提供数字式运动信息。此类传感器的示例包括3轴加速计、陀螺仪、磁力计和气压高度表。

图2–可穿戴电子系统

  另一种传感器类别是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设备的模拟传感器。此类传感器示例包括心率监控器、EEG等生物计量传感器。模拟传感器需要称为模拟前端(AFE)的特殊组件。AFE包含运算放大器滤波器和ADC,其用于将模拟信号调节并转换成数字信号,以便于CPU处理。此功能有时可与CPU集成,例如赛普拉斯的PSoC,其通信功能可以直接用作传感器集线器。

  还有一个重要的子系统是用户界面(UI)系统。用户如何与可穿戴设备交互是极其重要的考虑因素。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复杂性,交互应当尽可能地直观。流行的UI技术是电容式触摸感应技术,其经验证为目前最直观的UI。根据相关应用的不同,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电容式UI,如:触摸屏、按键与滑条等。另外,LED蜂鸣器和振动电机等UI元件可以帮助实现设备向用户提供的提醒与反馈。例如,与手机连接的智能手表需要在有消息时提醒用户。脉宽调制(PWM)是驱动这些元件的关键。PWM可用于实现调光等各种LED效果,而且还能提供实现触觉反馈的各种振动效果。如果在固件中实现,这些技术需要精确的定时和频繁的CPU处理。因此,关键是选择支持硬件PWM的处理器/控制器。例如,赛普拉斯的PSoC4可以支持被称为TCPWM的硬件PWM块。

  MCU能够解决上述挑战!

  除了需要应用处理器的高级信息娱乐设备之外,MCU可以充分满足大多数可穿戴设备的需求。另外,最新MCU可在单个芯片中集成大部分功能。这对降低可穿戴设备的整体尺寸和BOM成本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赛普拉斯的PSoC能够集成以下功能(请注意:功能的可用性取决于相关部件)。

  低功率32位ARM架构(支持ARMcortexM0与M3);
  256KB闪存,64KBRAM;
  电容式触摸感应;
  段式LCD驱动器;
  硬件PWM;
  SPI/I2C/UART通信;
  模拟前端(比较器、12位SARADC);
  全速USB2.0
  智能手表的应用示例

  我们在本文结尾来看一下采用PSoC和外部组件能够实现的一种典型智能手表的方框图。这样能够让您了解系统级实现方案,以及PSoC能够如何帮助快速开发解决方案。中间的蓝色方框表示能够集成到单个PSoC的功能。

3–典型的智能手表系统 0?wx_fmt=jpeg.jpg

网友A:
可穿戴产品主要是用低功耗MCU

网友B:
灵动在可穿戴电子产品用的多吗?

网友C:
现在可穿戴产品,貌似需求很多

网友D:
那必须是低功耗把,不然太不方便了

网友C(2021-10-28):
尺寸和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