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JTAG调试

楼主(2021-08-06):
问题描述:

在实验室调车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为了每次下载程序方便,队员们往往会把Jlink插在板子上,可是在调车过程中发现,有时程序会莫名死掉,而同样的程序,把Jlink拔了,却不会出现此问题。且设置PB3,PB4均为输出口,且输出高电平,用万用表测量,PB4为高,PB3不是高电平,在看MDK 中的寄存器值,PB3,PB4都是高啊?寄存器的值怎么和实际的值不一样了?

楼主:
经过仔细研究找到了症结所在:

查看手册后发现在在复位后JTAG接口的PB3被设置为浮空(如果在该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了,所以读回来的电平也是不确定的。

楼主:
STM32 的PA13-PA14-PA15-PB3-PB4-PB5主要是用来JTAG调试用的,于是在默认下是启动后为JTAG模式,项目程序中用到这几个引脚作为了普通I/O口,但却并没有对其进行I/O模式配置初始化。因此对于不需要JTAG,而需要充分利用GPIO口时,就需要将JTAG关闭,设置为GPIO模式。

楼主:
STM32F103的用法

/*--JTAG-DP禁止,SW-DP允许, PA13, PA14用于调试仿真。PA15, PB3, PB4可用于SPI3--*/
    AFIO->MAPR &= 0x00FFFFFF; //
    AFIO->MAPR |= 0x02000000;

楼主:
//关闭JTAG,保留SWD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楼主:
工程代码实例:

楼主:
STM32F407的用法
使用STM32F系列,会遇到将JTAG口复用为SPI1或直接用做普通IO。

针对于F1系列,需要先禁止使能 JTAG,然后将其复用为其他口或者普通IO。
针对F4系列,STM32F4库函数中,已经取消了GPIO_*PinRemapConfig()函数,对于复用功能使用GPIO*_PinAFConfig()函数了!
但是在GPIO_PinAFConfig()函数已经没有禁止JTAG/SW等选项了,而是复用到AF0~AF15线上,其中AF0是系统功能(也是复位初始功能)。STM32F4复位后JTAG对应的管脚的对应的功能就是AF0,(GPIO_AF_MCO=0) 所以这句可以不用:GPIO_PinAFConfig( ,,GPIO_AF_MCO);

直接配置GPIOx_MODER为输出,或输入模式即可,但是注意:STM32F4复位后JTAG对应的管脚的GPIOx_MODER值是0x02,即 复用功能!所以直接配置GPIOx_MODER为所需的模式就可以了!
其中调试接口就是系统功能,这样需要禁用JTAG功能只需把引脚复用到AF1~AF15中的一个就行了。

楼主:
注:
1.直接复用就可使用相应的复用功能,不用想着失能JTAG了。
2.最好不要 将JTAG复用为普通IO。
3.PB3 PB4将其作为普通IO输出也可以,不过调试下载需要使用SWD下载调试。
4.如果将所有的JTAG口作为GPIO使用,将会导致无法找到JTAG和SW设备,板子下不进去程序。

楼主:
拓展:
STM32在程序中禁用JTAG功能后会出现不能进行JTAG仿真的现象。

在程序中,通常禁止JTAG的函数如下所示: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Disable SWJ 完全失能(JTAG+SW-DP)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 ENABLE);

//改变指定管脚的映射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JTAG-DP 失能 + SW-DP使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当设置了以上语句后,当运行了这两个语句后,JTAG仿真就与目标失去去联系。

楼主:
解决办法有:

1、设置启动模式为ISP模式(BOOT0=1、BOOT1=0)或设置启动模式为RAM运行模式(BOOT0=1、BOOT1=1)。

将开发板断电后重新上电,此时就因不是在用户程序模式,因此就不会执行禁用JTAG的语句,JTAG功能也就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2、设置启动模式为ISP模式(BOOT0=1、BOOT1=0),用ISP程序将STM32的FLASH擦除,之后就可恢复JTAG功能。

楼主:
3、如果你的仿真器支持SWD仿真模式,如IAR下用JLINK、MDK下用ULINK2。直接将仿真器的模式设为SWD模,就可以不受这个禁止JTAG功能的影响了。

楼主:
参考资料来源:

STM32小问题-复用调试接口JTAG/SWD为普通GPIO

http://blog.csdn.net/wg1194024093/article/details/54849686

STM32常用管脚重定义外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7a3f180101e6ow.html

STM32f1 中JTAG引脚作为普通IO口设置方法以及STM32f4中的方法的不同

http://blog.csdn.net/wangyinyun1/article/details/48239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