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换了一台电脑,识别不到HD的芯片了

楼主(2021-08-06):
满怀欣喜的换了台新电脑,
结果KEIL安装完后,
没有HD的芯片了呢?
重装了好几次了,都~~~

网友A:
KEIL装好之后,不用装pack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装好之后,不用装pack包么?

装了,反复装了几次了

和安装包的地址不一致?

网友B:
要装芯片对应的pack包才得行